伙伴们都搞场外充电器,大多都是锂电池的,为啥不用鉛蓄电池?

楼主(2013-10-15):
伙伴们都搞场外充电器,大多都是锂电池的,为啥不用鉛蓄电池?铅蓄电池确实重,放车上也还方便,容量也很给力啊,价钱更便宜。

网友:
主要是太重了,容量大的必须装轮子,不然扛不起。

网友:
好比100AH的,怎么从后备箱拿出来?

网友A:
1、重
2、电压只有12V,需要高压的话要串联
3、放电电流低
4、高容量的铅蓄不便宜

各种理由都让我不会去选铅蓄,楼主你倒是给出几个选铅蓄的理由啊。

网友B:
铅酸蓄电池不能深放电,100ah的你最多也就能用到20ah左右。你如果真给他放出来80ah,没几次就完蛋了。
内阻大,100ah,输出10a,电压已经下降到10v左右,接近充电器报警电压。
重,汽车拉过去油钱。。

这家伙除了便宜一无是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重
2、电压只有12V,需要高压的话要串联
3、放电电流低

除了重,你说的其它都不是问题。

大货车的电瓶是24V的,放电电流绝对够航模用。

铅酸电瓶皮实,耐过充能力强,放电性能稳定。唯一的毛病就是能量密度低,反应出来的就是同样容量下,它最重。

核动力潜艇的备用电池就是铅酸电瓶,这个选择,代表着铅酸电瓶的地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除了重,你说的其它都不是问题。

大货车的电瓶是24V的,放电电流绝对够航模用。

你就去用铅酸吧

反正我是用发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去用铅酸吧

反正我是用发电机的

就是因为铅酸电瓶重,这一条就把铅酸电瓶排除了。

我在外场只短暂接过汽车电瓶,不敢用多了,怕回家发不动车子。

你们搞发电机当然方便,只是投资大了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

如果家里有现成的大容量铅酸电瓶还是可以利用一下的,专门投资就没有必要了,一颗12V7Ah的电瓶充3S2200mAh电池只能充两组,还那么重,真没必要专门去买。

网友:
整了一个没用几次,荒着了,太重了,不实用

网友:
内容 过几天打算用电动车闲置下来的电瓶接上a6试试看,12v一个的充满有13.8左右,20ah的不知道有多大电流可以用?

网友D:
再看看北美,很少人用锂电,基本都是铅酸(所谓Deep Cycle型的)。为什么捏? 这是为什么捏?

楼主:
嗯,lz总结,还是搞个便携发电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看看北美,很少人用锂电,基本都是铅酸(所谓Deep Cycle型的)。为什么捏? 这是为什么捏?

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条件,我也用铅酸:
*) 汽油不到¥6一升。
*) 出门就是大号 Pickup Truck,自重三顿,几十kg扔车上没感觉。
*) 回家进车库,开尾箱门直接充电,根本用不着搬来搬去。
*) 汽车直接开到湖边,就在车上充了电就跑船。而不是浑身冒着臭汗/扛着电池/提着设备/抱着模型/穿过人群/翻越铁栅栏/跨过绿化带/////才玩上十分钟就被公园保安驱赶。。。。然后同样的过程逆向再来一遍。。。
*) 废旧的铅电池可以非常方便的得到妥善的回收处理,而不是露天土法熬铅坨子卖钱,黑烟滚滚、废水毫无遮拦直接渗入地下。。。。。
。。。。
所以俺用 LiPo,12kg,2度电。暂时还提得动。

网友:
我用废掉的电动车铅酸电池,并联成12v40A充电

网友:
重是唯一问题,性价比高出锂电池很多,上面说铅酸电性能不好的请去找个新的铅酸电池试试。

网友:
铅酸电池可行,50ah左右的拿着不算重,一般的玩法,一天应该没问题,我看同事的crv换下的电池没多重,短时间放电能达到400多安,免维护,耐过充过放,新的也就400多,合算,不用顾忌存放电压,省心

网友:
还是用我买那个65一片 90AH的锂电池好  3S 不带保护板才 195元,比铅酸电池还便宜,还轻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铅酸蓄电池不能深放电,100ah的你最多也就能用到20ah左右。你如果真给他放出来80ah,没几次就完蛋了。
内阻 ...

电动车用的铅酸电池完全没有你说的这些毛病,单块20ah的10a放电压降后都12以上,并联用就更不用说了,当然这这能飞小飞机,大飞机发电机必备。

网友:
磷酸铁锂吧,寿命长,可以满电存放!

网友:
我用车用 105铅酸蓄电池  结果电调把手烫个泡出来  后来电调也费了  不知道为什么

只知道铅酸蓄电池大概可分为3累  牵引式电瓶(电动车用)  爆发力电瓶(汽车启动用) 深循环电瓶(风力发电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