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关于14SG的拉距测试

楼主(2013-10-15):
求助:14SG的拉距测试用Range Check有人知道怎么从菜单中调用???

准备做个测距,刚换了接收机天线

刚才又翻看了一遍英文说明书,看来还是不能怕麻烦

已经解决,分享一下,按住“RTN”按钮,然后再开机,就可以进入Range Check功能了

楼主:
在线等,紧急求助啊!多谢!!!!

网友A:
我在地面拉过距实测1.9KM 不过实际飞行有一次1.3KM就失控了飞的是六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地面拉过距实测1.9KM 不过实际飞行有一次1.3KM就失控了飞的是六旋翼。

我更换了R7008SB的天线,想试试拉距,要是有低功率发射模式,就省点儿事,要是没有,只能1KM以外了吧

我一个人,擦,估计给JJ搁在1KM外,没等我走出多远,JJ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更换了R7008SB的天线,想试试拉距,要是有低功率发射模式,就省点儿事,要是没有,只能1KM以外了吧

...

想请教下,为啥我的7008一根线s-bus链接不了悟空。求赐教!老是提示固件版本错误,或接收机错误。不明白为啥

网友C:
怎么测的 一KM以后 还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下,为啥我的7008一根线s-bus链接不了悟空。求赐教!老是提示固件版本错误,或接收机错误。不明白为 ...

呵呵,说来惭愧,因为我没有用过WKM,只能帮你分析看看!首先确定更新WKM固件版本是支持S-BUS(哪个版本支持S-BUS),控上也得相应设置,接收上是选择MODE4,然后对频。对频的红灯闪动4下,变绿即为成功。具体对频可参看论坛里的帖子(类似的不下两个)。我用的V2和SX都没有碰到如同你描述的问题,不好意思可能没有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测的 一KM以后 还能看到???

我用的图传,将无刷云台的俯仰线连接收机,然后图传传送图像到FPV屏,我动控上相应的旋钮通道,从屏上看到图像俯仰变化,就证明没有失控啊!呵呵,1KM,真心肉眼看不到啊!

而且OSD也能显示safe mode,如果显示,即为失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图传,将无刷云台的俯仰线连接收机,然后图传传送图像到FPV屏,我动控上相应的旋钮通道,从屏上看到 ...

这也可以 真能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