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H装在550E DFC上调机问题

楼主(2013-10-15):
还是550的问题,经验不足,炸机后重修过,NAZA-H恢复出厂设置,遥控重新设置新模型,也算是新装机,重新调过,控是12FG的,用6208接收,链接NAZA-H 后,螺距曲线是-3,+6,+9,油门曲线0,65,100,遥控器上设置尾感度47,一般平飞,悬停,飞航线,飞机起飞也很平稳,就是尾巴有点追尾的感觉,(也不知道这现象时追尾还是回弹),尾巴左转时,到位置后还会超右回飘下,尾巴右转时,很灵敏,到位置后会超右跑很多,中立点也对,装机时,舵机摇臂在中立点位置上超外放了一格,尾桨刚好在中间,大桨用的是600的有点大,不知道这些有影响不,也不知道是控上面有什么地方没设置到还是什么原因造成尾巴打舵回不到中点,还请老鸟出来分析下原因,帮忙解决下

网友A:
感觉是你用的600的大桨后 尾桨转速不够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你用的600的大桨后 尾桨转速不够造成的

感觉是桨大了,新买的550桨在路上,今天飞了下小油门的时候都有点下不来,很难降落,等新桨回来了换上看看,自己在瞎摸索下了

网友(2014-10-23):
引用 楼主:
感觉是桨大了,新买的550桨在路上,今天飞了下小油门的时候都有点下不来,很难降落,等新桨回来了换上看 ...

lz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不 nazah问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