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调一直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0-15):
下午试飞X42,通电后,对频正常,就是电调一直响,还闪灯,飞行也正常,不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检查油门是否打到底

网友B:
电调设置卡调下就好,但是每次把电机线后就响 不知道为啥

网友C:
你们懂得,高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