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控制距离

楼主(2013-10-16):
距离大于3千米,丘陵地区视频
图传
能行吗?
如何将FUTABA 14SG的控制距离加大到3公里或者更远???

网友A:
只要是直线之间没有遮挡,10公里都有设备可以做到。
只要有遮挡,什么设备都不能保证。

网友B:
对于新手还是练好原-厂遥控器再说吧

网友:
飞多远都行,就怕你没电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