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控问题求高手指点,华科尔D10

楼主(2013-10-16):
机型F15      我想做成这么连杆 ,,,升降舵是单独的升降的,, 但是左右打副翼的时候升降舵跟副翼是同步的 (例如左转弯,左副翼和升降舵都上反 ,右边则相反) 起飞 升降舵,还是控制升降跟副翼不动,, 和三角翼混控有区别哦,,求知道飞友,指导

网友A:
副翼升降混控。直接有这个设置的。

网友:
升降舵也是左右分开控制?那就要设两个程序混控了。

网友B:
可以的 不过要刷过固件才行 我就经常这么玩 用来玩死亡螺旋 副翼加平尾横滚超快

网友:
直接选择三角翼混控,如果方向不对就给舵机换线,换线如果还不对你就调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不过要刷过固件才行 我就经常这么玩 用来玩死亡螺旋 副翼加平尾横滚超快

刷固件? 复杂吗,是升级固件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升降混控。直接有这个设置的。

没有这个混控 ,, 有个主通道 和 从从通道可是呢,,2 不关设置正负 2个舵机都是一致性 ,,还是没弄法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混控 ,, 有个主通道 和 从从通道可是呢,,2 不关设置正负 2个舵机都是一致性 ,,还是没弄法弄

你的副翼和升降舵用四个舵机?就是两侧升降舵和两侧副翼动作一致?那就设两个程序混控,可以的 ,我也是D10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的副翼和升降舵用四个舵机?就是两侧升降舵和两侧副翼动作一致?那就设两个程序混控,可以的 ,我也是D10 ...

楼主有没有成功?
刚才看了下控里的设置,应该设三个混控。1.副翼到左升降舵。2.副翼到右升降舵。3.左升降舵和右升降舵。

楼主(2013-11-18):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成功?
刚才看了下控里的设置,应该设三个混控。1.副翼到左升降舵。2.副翼到右升降舵。3.左升 ...

那你这个线头是怎么连接的
我的是2个Y线

网友:
混空有设置的直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这个线头是怎么连接的
我的是2个Y线

不能用Y线,四个舵机插四个通道。

楼主:
4个 舵机分别插什么通道请指教 ,华科尔D10 遥控器,,

网友C:
2个Y线不能设置。F15我设置过了也是D10
  副翼用Y线 插2通道。。。其中一个升降插1通道  另外一个升降舵机插6  通道。。
   然后再设置混控 1-6通道混 官方的系统的话  就自己编辑混程序。。
  这是绝对是正解。。

网友C:
D10建议 刷个固件 超好用的。  论坛里有教程刷固件。。

网友:
14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Y线不能设置。F15我设置过了也是D10
  副翼用Y线 插2通道。。。其中一个升降插1通道  另外一个升降舵机 ...

谢谢阿水,,我一会去试试去。。。不行了再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0建议 刷个固件 超好用的。  论坛里有教程刷固件。。

刷固件?
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好用吗?是升级固件还是其他的固件求 个图之类的,,我还怕刷失败了就成砖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固件?
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好用吗?是升级固件还是其他的固件求 个图之类的,,我还怕刷失败了就成砖块了 ...

楼主刷固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固件?
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好用吗?是升级固件还是其他的固件求 个图之类的,,我还怕刷失败了就成砖块了 ...

刷完了什么都能控制,你想用什么就有什么,你想那个开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