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进入不了调参软件

楼主(2013-10-16):
年初买的NAZA飞控设置好了一直玩到现在,最近想跳下参数发现进入不了调参软件,驱动和软件我都重新安装了很多次。现在就是主控绿灯常亮,电脑(win7 32位)打开调参软件后一直停留在界面上,不点跳过就进入不了软件,点跳过倒是可以进去,但没有和主控连接上,请教各位和售后这时怎么回事情啊?我现在要怎么办。谢谢

网友:
绿灯亮度怎么样,必须高亮绿灯,如果灯只是有点亮的话或者亮度不高的话,可能是驱动的问题,或者是USB连接线的问题,换一根试试,可以用手机充电器的连接线,但必须插口一致哟

网友:
先检查一下 USB 端口 和 USB 线是否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下载usbser。sys文件到系统目录即可

网友:
请参考http://www.dji.com/cn/faq/naza-m-v2-faq-cn/

网友:
驅動程式未裝上、usb端口&v線損壞

网友:
USB 端口 和 USB 线是否都可以正常

楼主:
先谢谢各位模友的帮助,晚上我试试。

楼主:
请教,为什么我下的NAZA的调参软件,为什么显示是NAZA v2的,他们都通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为什么我下的NAZA的调参软件,为什么显示是NAZA v2的,他们都通用吗?

yes目前新版本都是供用軟件!

网友:
还是连不上吗?看一下是不是你的灯出了问题

楼主:
在请教下,目前什么版本的固件好用啊?谢谢

楼主:
拷了个文件,现在可以用了,谢谢

网友:
我和你的情况一样  只是我的电脑是XP的   驱动无法安装

网友:
我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