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组件一问

楼主(2013-10-16):
请问图中写着”226V T2807” 是什么组件呀?
好找吗? 我刚烧了一只, 希望能自己维修呀

网友:
22uF钽电解电容,耐压选25V估计就行了。
关于封装不太看得出来,有可能是7343封装的。

网友:
换上去能好,有那么简单吗,电容认 +—极,一棕色杠 是+极

网友:
电容烧了,换之前量下前级电压,如果电压有问题换了还是烧

网友:
楼上都是强人,学习了

网友:
路上都是高手,学习

网友:
有极性电容

网友:
这电容一般都是电源滤波的,坏了不影响基本运行,如果电路失灵,多半不只是它坏了,它坏一般也都是因为别的故障而过压损坏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朕是来拿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