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XXD 2204 怎么配置才适合飞220克的CLICK(未带电池)

楼主(2013-10-16):
作了架EPP的CLICK,作大了些,翼展1100的,XXD2204+10A+9G+5G*2,作了起架落,也作了些加强,完成后发现不带电池目前是220克,按XXD的参数,2204上用2S电池,8040桨,拉力240克。。。。。。如果这样我用一块2S 400MHA的电池约35克,再加上8040桨约5克,起飞重量到了260克了,明显不合适了。。。。不要笑话手艺,作重了。。。。现在是不是可以用3S电池,达到更大的拉力??我想用3S 500MHA电池(50克)加上7030桨,起飞重量280克左右,是否合适??这样配可以达到多少拉力?? 3S下用8043的桨行不行?会不会过载?能有多大拉力??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xxd效率低,换个电机吧

楼主:
飞机已装好,电机固定了,拆换比较麻烦,

楼主:
X2204 KV1480
Testing data (for reference only) :
Propeller Type        Voltage        Current        Thrust(G)        Power(W)        G/W Ratio
HD8040        6.4V        3.4A        190        21.76        8.73
         7V        3.9A        240        27.3        8.79
         7.4V        4.3A        280        31.82        8.79
GWS9047        6.4V        5.7A        310        36.48        8.49
         7V        6.3A        340        44.1        7.7
         7.4V        6.9A        390        51.06        7.63

上面是网上的参数,2S电池用9047桨,可以有390克拉力??那足够了,是不是这样的??8060的话是不是更合适些?

网友:
厂家的数据能相信就见鬼了。

网友:
建议,8043桨吊不起机的话,换9047桨,如果再吊不起机的话,换马达,或者纯平飞转圈的飞。飞起来是行的,就是转圈飞就不是f3p的味了。

楼主:
这些桨手上都有,但身边没有场地,等周未去飞场试,主要是想买些新电池,不知道配2S电还是3S电,,,,本人比较偏重500毫安2S电池加8060桨,估计可以有三百多克拉力,起飞重量控制260克

楼主:
今天实测,2S 800MHA电池(45克),配8043桨,起飞重量275克,4/5油门可以吊机,全油门的动力表现不错,适合在无风或微风的环境。但不知道是桨的原因,共振利害,好象是桨的动平衡不好。

另外,3S 800MHA电池(80克),同样配8043桨,起飞重量达310克,半油门即可吊机,全油门那就是暴力了,3级飞玩应该没问题,但考虑到电机负荷,换成7060桨,共振明显小了,2/3油门吊机,动力也不弱。

实验出真知,座电脑前永远得不出个实在的结果。

接下来打算买入2S 400MHA(25克)电池和3S 500MHA电池(40克),把T插改成JST插,这样2S起飞250克左右,3S起飞265克左右,我想会很好飞,,,,另外再在飞机上偷些重量,比如把舵角快接头去掉,就减了12克,起落架轮子换小些估计可以省4克。。。。

飞机是几年前作的,作好试飞后一直没飞过,经过暴力存放后机身都变形了,近期打算让儿子飞飞,拿出这机,纤维带都黄了,碳杆都脱开了,关键EPP会变形,很难整,,,经过一晚上修补总算像回事情了,但份量也上去了。。。

楼主:
纤维带黄了真丑,而且清理不干净,胶和上面的纤维纸分离了,干掉了,有不发黄质量好的纤维带吗?

网友:
用2206/KV1500电机,3S 500mah 30C电池,浩业8043桨。保证你爽飞,我都飞了快一年了。

网友:
郎宇 2204  1480KV电机2S飞  起飞重量200G飞机都费劲   你还是放弃吧  你这个用2208比较暴力     2206  1500KV3S飞210G的飞机会比较暴力  我说的都是郎宇电机啊

网友:
实干出真知,顶楼主

楼主:
上周飞场,四级风,主要飞电滑的,F3A飞起来也被吹得一晃晃,没事试了一下这个两百多克的CLICK,大家都叫它飘飘,因为顶风可以悬停,全油门顶着风有时还被吹着倒走,像4D机了,顺风的话控制不好直接吹走,哈,,,但,用2S 800MHA 8043桨,推重绝对超过1的,3S 800MHA感觉很暴力,在大风里也能博斗一番,如果在无风或微风天,2S电池玩起来没问题的,要暴力换3S,这电机的潜电还是蛮大的。。。。。这个2204是三四年前买的,XXD的,不是名牌,但表现还不错的,可能现在的没这么好用了,如果当初知道有两大旱多克的可能直接配2205了,但作完后才发现,哈,只能硬着头皮去试了

网友A:
未带电池就已经220g,还想用2204?真替你着急啊,兄弟!

2204是160左右用的,超过180的就别想了,带电池的重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带电池就已经220g,还想用2204?真替你着急啊,兄弟!

2204是160左右用的,超过180的就别想了,带电池 ...

完全可以,当然F3P越轻越好飞,但,260G带2S电池的飞行也非常不错,见15楼

网友B:
楼主机身加强的那些3教型材料 顺便当减速片用了?但是会不会减少桨流造成的舵面效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机身加强的那些3教型材料 顺便当减速片用了?但是会不会减少桨流造成的舵面效应啊

会有稍些影响,但小角形较小,也就15MM边长吧,对飞行没什么影响。

网友C(2015-01-25):
朗宇2204 2s电 飞机总重200g,吊机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