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 三轴控制板 锁定yaw轴的问题

楼主(2013-10-16):
如题  alexmos 的控制板 如何把 yaw 设置为锁定模式 即 始终与机头保持一致 调参软件里没有看到相关的设置项目 可能是我 还不太熟练吧 望知道的朋友告知下  谢谢咯~

网友A:
2.2版本里面有专门的模式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版本里面有专门的模式设置

follow yaw?  这个 yaw off set 是什么神马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版本里面有专门的模式设置

同问LZ的问题,请指点一下。。。

网友B:
应该能看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能看懂吧?

实在谢谢了,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能看懂吧?

谢谢指点,试了下 不过貌似并不是实时跟随机头 会比机头稍微慢一点 这个是正常的嘛

网友:
楼主遥控接收机如何与驱动板连接的能否给张图啊,网上的图看不明白,虚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试了下 不过貌似并不是实时跟随机头 会比机头稍微慢一点 这个是正常的嘛

当然是延时一点啊,增稳+跟随模式嘛……如果在几度范围内摆动就是增稳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延时一点啊,增稳+跟随模式嘛……如果在几度范围内摆动就是增稳作用

原来如此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