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航模爆闪灯。

楼主(2013-10-16):
如题,,我想弄个装在我的480上,  就像高楼 或客机上那种 一闪 一闪 有频率闪的灯。我见某宝一个要70多,有没有便宜点的,高亮,白天闪也能看的见那种,大家推荐下。

网友:
就X宝那种70左右的。

网友A:
我安过,航模夜航灯,因为从电调取电,又要把各个led灯安在不同的位置,所以布线太麻烦,特别是炸鸡后维修,如果没有夜航灯,维修量会少很多。告诉你一个方法:把晚会现场用的荧光棒led灯拆下来可以用,直接纽扣电池供电,减少布线工作量。我都是左红右蓝上下包闪,前后慢闪,安装国标布线。感觉用在固定翼上更好。

网友B:
同求 ,我也想买这个

网友:
有这个好看!!

网友:
我在电子市场见过一种二极管作用就是频闪,很便宜的接上电就闪。

网友C:
你可以查一下固定翼上用的航灯,直接从锂电池的平衡头取电,也很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安过,航模夜航灯,因为从电调取电,又要把各个led灯安在不同的位置,所以布线太麻烦,特别是炸鸡后维修, ...

直升机用一两个就行,你说那个很难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查一下固定翼上用的航灯,直接从锂电池的平衡头取电,也很闪的。

我查过  一般led灯 ,好像没有氙气灯 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求 ,我也想买这个

某宝上70多一个 氙气灯 暴闪的 就是有点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查过  一般led灯 ,好像没有氙气灯 亮

这个的确。有个帖子说,疝气灯上的一个什么装置。对信号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确。有个帖子说,疝气灯上的一个什么装置。对信号影响很大

可能是那个频闪装置有影响。

网友:
装个***强光手电,哈哈。。。

网友:
嘿嘿,最近刚自己弄的,效果不错。

网友:
闪烁频率是可调的。

网友:
没发现疝气灯影响接收机这些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升机用一两个就行,你说那个很难找啊。

G.T.Power 飞机夜航LED灯  能搜到。

网友:
国标应该是左红右绿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