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500起飞往右前方偏飞,怎么调呢?

楼主(2013-10-16):
刚装好的500pro每次起飞都往右前方抢飞,
离地前要先打左后陀,才能勉强起飞。飞行中还要不断拉着左后陀来维持。
这样属于正常吗?如何调整呢?
请问高手,飞机装了电池后需要调整整机的重心吗?我觉得我的问题是因为重心而影响的。

网友:
通过微调校正

网友:
确定十字盘是中立点调平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微调。但首先要保证机械安装的准确度。

网友A:
无副翼貌似不能微调。
可以将右舵机连杆调长一圈 升降舵机连杆缩短一圈试试

网友:
拆旋翼头,看看十字盘是否平的,如果十字盘平的 那就打微调吧

网友:
看亚拓区 置顶的装机贴
调试完美了再飞

网友:
起飞刚离地的阶段会有偏左的现象,属正常。
起飞后悬停应该能做到打舵找到平衡点后,能够脱控约两秒保持稳定
(两秒只是举例),之后打舵修正可能是各个方向,不应该偏某个方向。

如果跑偏,应该先确保控上没有任何微调,先调机械,主要是十字盘要平。
供参考。

网友:
看偏航先要确定没风,如果有微风的话可以通过对尾对头各试一次来看是不是风力作用.
然后偏航的量不是看飞机往哪边偏飞来决定的,而是看你始终保持悬停时往哪个方向修舵的量来定的。

网友:
5楼正解,无副翼的,在空中好像是不能微调的。在地面检查一下你的十字盘是否是平的,最小油门和最大油门都要检查的。注意一定要把电机插头拔了再试。还有就是,插电自检时,一定不要去动飞机,或飞机处于水平位置,如果在自检时动飞机,陀螺仪是找不到平衡位置的。

网友:
五楼正解,十楼详细

网友:
平现象不正常,一般只会向左偏点,而在空中不偏才对,调好再飞,不然也是飞不出什么感觉

网友:
无副翼的最好别微调,通过机械调试

楼主:
十字盤已經是調平了。看來只能用微調試試了。

請問,是否大多數JJ都要調整微調?或只是極個別少數需要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貌似不能微调。
可以将右舵机连杆调长一圈 升降舵机连杆缩短一圈试试

我同意

网友B(2014-06-13):
小手一抖,学完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