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evo 10 在飞鹰G6.5模拟器的直升机设置

楼主(2013-10-16):
新手求教,
Devo10 在飞鹰G6.5里如何设置直升机油门?
油门设置在第3通道,但推油门,大桨不转动。为什么呢?

网友A:
我也是同样!推油门只有螺距变化。。但大奖不转,就好像开了熄火开关一样,求解

楼主:
顶一下,
求大侠们帮助新手!

网友B:
这个好像就是那模型的方式,默认遥控器从软件调到直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