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配置是四轴抗风好,还是六轴抗风好

楼主(2013-10-16):
同配置四轴六轴哪个抗风好

网友A:
理论是6轴比4轴要稳,不过我觉得4轴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是6轴比4轴要稳,不过我觉得4轴还是不错的

什么理论这么说的?

网友:
好像越重越坑風

网友:
感觉好像旋翼头越多越不抗风同样等级的机下~~~

楼主:
内容我制作过两个六轴,naza,xa,不搞航拍,只挂狗3,只想做个长航时的四轴,就担心抗风不如六轴。

网友:
综上所述,还是装两轴抗风好。

网友B:
轴越多载重量越大,轴越少越抗风

网友:
不懂, 等楼下高人来解答。

网友C:
桨的转速越高越抗风,一般而言,六轴桨总面积比四轴大,所以同样升力下,六轴桨的转速会比四轴低,所以一般而言四轴更抗风

网友:
做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四轴抗风好

网友:
四轴比六轴抗风,但六轴载重续航比四轴要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桨的转速越高越抗风,一般而言,六轴桨总面积比四轴大,所以同样升力下,六轴桨的转速会比四轴低,所以一般 ...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函道最抗风

网友:
单纯讲四轴和六轴哪个抗风,没法比,桨小高KV要比桨大低KV稳,自身重比自身轻的稳,如果用同样的电机、电调和桨你一个装在F450一个装在F550上,调好感度,看看哪个更抗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轴越多载重量越大,轴越少越抗风

直升机就一轴特抗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就一轴特抗风

直升机250、450抗风么,二级风就基本没法飞。还是得看同功率下迎风有效翼面积的大小和重量。
亚拓700,520KV转速很低,但是抗风,翼面积也大。为什么,5000W功率和8KG的重量在那儿放着呢。

同功率同KV和桨尺寸的情况下,其实是差不多的。轴多了,迎风面积是大了,但抵消风力影响的动力够。轴少了,风阻是小了,能抵消风力的动力也小。对于航拍来说,轴数越多,非云台补偿的情况下,轴数越多机体就稳定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升机250、450抗风么,二级风就基本没法飞。还是得看同功率下迎风有效翼面积的大小和重量。
亚拓700,5 ...

比较同意,四轮车比较颠,安一排轮子,肯定比四个轮稳,要是履带就更稳了,轮越多,同时向一个方向运动的概率越低,所以更稳。
按照同步概率来说,如果做一个60轴的多轴,肯定会非常平稳,但是反应会很慢,突变的阵风,可能会被风吹移,所以,平衡上稳了,但水平上又吃力,所以这是个综合性问题,要分开来看才有意义,看楼主你追求那方面稳喽

网友(2014-02-11):
引用 网友C:
桨的转速越高越抗风,一般而言,六轴桨总面积比四轴大,所以同样升力下,六轴桨的转速会比四轴低,所以一般 ...

     照这么说,相同升力的情况下,大电机即小KV值的转速低,也即是说大飞机的坑风行不如高KV值的小电机,那为什么还有很多的人在用小KV值的电机,着对航拍完全不利呀。当然低KV值具有比较大的载重,高KV值的电机也是可以由比较大的载重的,难道是仅仅是为了载重而不要稳定性?

网友:
楼主问题的前提是同样配置下的比较,毫无疑问,6轴更稳,它更重,动量更大,惯性更大,所以更稳!

网友:
假设同是3公斤的四轴和六轴 动力 桨 飞控等相同的情况下 在5级风的情况下定点 你说是四轴抗风还是六轴抗风呢 ?  个人认为都有可能 关键看动力了 如果四轴的动力余量足够应付5级风那就是四轴 如果四轴的动力余量不够应付5级风那就是六轴了 影响这种差异的因素很多 比如重量 动力 桨 飞控 还要看你调的好不好 等等 所以关键在于整机的性能 单考虑是四轴还是六轴更抗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如果整机性能优越楼主便不会用抗风不抗风来作为选择四轴或是六轴的基准

网友:
这部份很难用单一方向解释清楚,但重量绝对是首要抗风因素,这是物理定率不可逆,越重的飞机起飞需要更高的下推风速来产生上升力,外界风速未超过机体所产生的功就不容易移动机体,要是我我会选择四轴加上相同的重量也会达到接近的效果当然缺点是四个点没犯错空间,再看天气去搭配不同的桨来应对气候,六轴不考虑是因为效率与安全性之间存在矛盾问题难取舍,与其这样我会选择八轴结构牺牲掉留空时间确保设备安全,你会发现四轴.六轴.八轴重量都是累积上去的。

网友:
实际证明4轴比六轴抗风性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