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问题 请指教

楼主(2013-10-16):
亚拓550改600,电机是600MX  KV1220  凤凰90A电调 6S5300电池 ,改了前挂尾单云台,飞下来感觉烫手  电调还滴滴的叫, 以前没有,是不是过热报警啊?

网友A:
估计是顶不住了,600比550电流应该大不少

网友:
可以加装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顶不住了,600比550电流应该大不少

是设置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设置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

你好 我的凤凰35A 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 是哪里出问题了?  油门推到一半就开始没动力 然后电调 也是滴滴   滴滴  滴滴 的响

网友C:
600和500比较,关键是电池加了1个,重量大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的凤凰35A 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 是哪里出问题了?  油门推到一半就开始没动力 然后电调 也是滴滴   ...

我的是90A的凤凰电调 真个飞行过程都正常 就是降落后有滴滴声 后来把负载去掉就没有了 估计是负载过大  现在有滴滴声了 ,你的在起飞时就叫,是不是电调设置的不对啊?以前有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0和500比较,关键是电池加了1个,重量大了很多

我把尾管改了 大桨改了 其他的没动 电池还是用一块 就是重心有点靠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尾管改了 大桨改了 其他的没动 电池还是用一块 就是重心有点靠后

标配的亚拓600是12S的,你只是换了电调电机和大桨,好像动力不足,肯定会热

网友(2014-01-03):
改12S吧,要不烧电调了

网友D:
可以把马达齿改小一号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马达齿改小一号的看看.

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