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 6s 360桨 用多少T电机齿最佳?

楼主(2013-10-16):
x3 6s 360桨 用多少T电机齿最佳?
求推荐

网友A:
首先必须得知道你的电机的KV值,最好连型号都让我们知道才能够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必须得知道你的电机的KV值,最好连型号都让我们知道才能够建议

460mx电机

网友:
来晚了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