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IOSD在监视屏里显示问题

楼主(2013-10-16):
A2飞控 IOSD2 原来都好好的,现在在监视屏里左下角现在是的模式字符除了手动模式字符显示正常外,姿态和GPS的显示不清,不知道什么情况,还有屏幕中间的姿态线也没有,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固件已经是最新的了,请教大家什么问题

网友A:
连接iosd电脑端,然后在信息里勾上左和有看下

网友B:
里面一个IC坏了,返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