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富斯遥控用在NAZA上的吗,我的怎用不了,接收不起作用。

楼主(2013-10-16):
有富斯遥控器用在NAZA上的吗我的怎不起作用,接收不了,遥控不了。

网友:
没对上频哦!!!线接对没?调参软件里校准遥控器没?我一个朋友就是福斯的控,没问题啊

楼主:
对上了频,450直机可以用,调参软件里校准不了遥控。

网友:
普通接收机类型,然后校准遥控器

网友:
接收机类型,选定通道对不对,这些都要看
先按楼上的做,还不行就发接线图

网友:
我也犯過這錯誤!普通接收机类型,然后校准遥控器

网友:
接收机不是PPM 是普通
我猜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接收机类型选用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