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Y-86模块自制飞控板

楼主(2013-10-16):
飞控板背面 飞控板正面
安装到山寨450机架上

用有线按照飞行重量调试视频:

楼主:
沙发自己坐了

网友:
很不错呀  顶一下

网友A:
怎么什么传感器都没,不会比KK还要差吧,KK起码有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什么传感器都没,不会比KK还要差吧,KK起码有陀螺仪

什么没有传感器啊?,你没有看视频吗?这样都比KK差啊?这个是带自稳、定向、定高、无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没有传感器啊?,你没有看视频吗?这样都比KK差啊?这个是带自稳、定向、定高、无头的{:1_71 ...

没看见有陀螺仪,GPS,超声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有陀螺仪,GPS,超声波

这个飞控板没有加GPS和超声波,使用6050六轴陀螺仪+5883L磁阻+5611高精气压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控板没有加GPS和超声波,使用6050六轴陀螺仪+5883L磁阻+5611高精气压计的

忘了问制作成本多少了,模块贵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问制作成本多少了,模块贵不贵

制作成本约130元,你说贵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作成本约130元,你说贵不贵?

还好。。。

网友B:
请问用GY-85可以吗

网友:
我之前DIY 头追有GY-8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GY-85可以吗

用85模块当然可以,85模块只是没有气压定高,成本还要便宜些哦。

网友:
请问,你用电脑调试吗?我想知道你的气压计的变化范围是多少?我都怀疑我的气压计出问题了。数值都是变,0.3范围内变。

网友:
非常好!!我也要搞个这样的,虽然有成品MWC了,自己组装比较有感觉

网友:
单买一个气压计要50元

网友C:
建议公布材料和调试制作教程

网友D(2013-11-22):
引用 楼主:
什么没有传感器啊?,你没有看视频吗?这样都比KK差啊?这个是带自稳、定向、定高、无头的{:1_71 ...

请问你的GUI参数是多少?你的电调有没有刷固件

网友:
顶~9轴模块不错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什么传感器都没,不会比KK还要差吧,KK起码有陀螺仪

GY-86是九轴传感器模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GUI参数是多少?你的电调有没有刷固件

电调没有刷固件,参数用默认的

网友:
我的也是Arduino pro +GY-86+(打样的主控底板)+[COM to I2C]:Arduino +GY-6MGPSMV2 +SR04(Sonar)+(COM to I2C的底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建议公布材料和调试制作教程

就是Arduino pro mini+GY86啊楼主的是用万能板连接,我的是用打样的PCB.

网友(2014-01-12):
不错不错,也想diy一个,除了mwc还能不能刷别的固件了啊

网友:
是mwc固件把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加个QQ 大家交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加个QQ 大家交流啊

最近qq很少上,qq:411405395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就是Arduino pro mini+GY86啊楼主的是用万能板连接,我的是用打样的PCB.

打样的 PCB  转让 一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打样的 PCB  转让 一片吧。。。

太迟了,早就转出完了没了

网友H:
请教一下,gy-86的mwc,刷固件前改写固件时时关于传感器应该选哪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gy-86的mwc,刷固件前改写固件时时关于传感器应该选哪一行

传感器当然选GY-86了

网友:
视频中有亮点

网友(2014-09-22):
感觉楼主调得好稳,飞得很好,大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