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凤凰电调120A用11S的锂电是否可行?

楼主(2013-10-16):
手头有两块6S的旧锂电,但有一块的一个电芯有损坏,如改为11S的
电池
,是否可行?

网友A:
拆下一块改成5S再串联,无论是使用还是充电什么的都比较方便

网友B:
可以,但是KV要换高点的电机

网友C:
可以 但是转速会低一点 温柔飞没事 我两次把12s电飞成11s了······都是空中爆一片电芯 然后就动力很弱 定速也上不去

网友D:
可以的,凤凰自己会算的,我600E也是有一组11S,我自己感觉不出差别了,定速调好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