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看照片里汽缸与活塞的缝隙这么大,合格么?

楼主(2013-10-16):
急:请看照片里汽缸与活塞的缝隙这么大,合格么?
(轻松   就能把纸夹进去 啊。)

急:请看照片里汽缸与活塞的缝隙这么大,合格么?
我觉得汽缸与活塞应该像液压系统一样、密丝不漏!

第二个图:用废的活塞夹同样的纸,都非常紧 !!。。

网友A:
不知道有活塞环么?不知道受热会膨胀?

网友B:
机器带不带环是关键.不带环的活塞裙相对间隙稍小.一般一长纸的厚度是0.1毫米左右.这个间隙应该是正常的
另外内燃机的汽缸不可能做到一点都不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带不带环是关键.不带环的活塞裙相对间隙稍小.一般一长纸的厚度是0.1毫米左右.这个间隙应该是正常的
另 ...

卡尺 压紧 测量:纸 厚度 0.09 毫米。。。
但是我仍然觉得缝隙偏大,毕竟用眼睛都能对着窗户外,
看得到明显的缝隙啊。如果是液压系统:漏液是必然的了。

点火瞬间:高温高压气体从缝隙泄露,动力弱、温度高,
这样的发动机怎么用哦。汽车发动机也这么大缝隙么 ???

网友:
汽车的间隙会更大.工作温度越高间隙越大.密封不是靠活塞.活塞的主要作用是导程.密封是靠活塞环的. 你要是把活塞环拿下来放汽缸里面同样会看到开口那个位置有间隙.很多时候间隙是必须的
不要忘了内燃机是工作在高温的条件下的.没有间隙或间隙过小发动机很可能不会正常运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活塞环么?不知道受热会膨胀?

谢谢,,我再 查查 :钢(套)的热胀系数,
—————和铝 活塞的热胀系数。
热膨胀系数(1/℃):每升温1度.单位毫米.
黄铜0.0000165
—铝0.0000236
—钢0.0000118

铝的系数是要大一点,但是 至于要那么大间隙么!?
俺来计算一下:
假设 活塞温度为 260度。直径取 30毫米。
260x0.0000236x30 = 0.184 哇,不小哦。
假设 内缸套温度为 200度。直径取 30毫米。
200x0.0000118x30 = 0.071 也,不算小。

两者差:0.184 - 0.071 = 0.113 毫米 哦,似乎正合适
两者差:0.184 - 0.071 = 0.113 毫米 哦,似乎正合适

——收货——付款 ——。。

温度越高,气密闭越好,发动机有救了 。。

网友:
有活塞环就没问题

网友:
太高深了,期待你的飞机能飞起来。
对了,谢谢你今天的电话指导,apm的3个问题中的2个问题已经解决。
就剩最后一个问题,油门在50%下是没有反应的,超过50%,马达就全速运转了,你估计是那里没有调整好?
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都没问题,螺距反应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尺 压紧 测量:纸 厚度 0.09 毫米。。。
但是我仍然觉得缝隙偏大,毕竟用眼睛都能对 ...

不同的材料热胀冷缩的比例是不一样的,铝合金都分很多种,只要动力够就可以了,你试试用开水煮几分钟再插纸

网友:
常识呀,大哥!!

网友:
有热膨胀的

网友:
太多虑了!

网友:
五楼正确!

网友(2013-11-17):
我觉得有点间隙是正常的,如果没间隙了,活塞走的路线稍微歪一点,就会因为金属的形变斜着卡在汽缸里面,金属形变的力量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