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谢谢!

楼主(2013-10-16):
新手发问贴:

1。什么是双流?

2。什么是比例遥控和非比例遥控?

谢谢!

网友A:
不用谢!因为我不晓得.我是来骗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谢!因为我不晓得.我是来骗分的

你还算实在,起码没蒙我,兄弟已知足了。。。

网友:
比例遥控就是模型,快慢自己随意,非比例就是玩具,一般是几档的,行进不流畅

网友B:
要理解双流,你先去百度什么叫做差速器,搜索并看看差速器工作原理的视频

网友:
金钱与时间流失便是双流笑话一解

网友C:
比例控很简单基本可以理解成无级变速。
想想我也是用很长时间才理解什么是双流,其实很简单,双流在真实坦克上的原理要比模型复杂,如果你想理解就要先从信地回旋和坦克转向原理开始,坛子上都有,差速器是双流的核心。差速器原理理解以后,双流就简单了,多找点图片和视频,希望楼主能很快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理解双流,你先去百度什么叫做差速器,搜索并看看差速器工作原理的视频

好,听你的,先去看看,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例控很简单基本可以理解成无级变速。
想想我也是用很长时间才理解什么是双流,其实很简单,双流在真 ...

如果和汽车的差速器工作原理一样的话,那我还比较容易理解,谢谢了!

我有个误区,就是以为双流是左手控制左履带,右手控制右履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和汽车的差速器工作原理一样的话,那我还比较容易理解,谢谢了!

我有个误区,就是以为双流是左手 ...

双流就是三个差速器........两个电机,但是一个电机负责前进后退,一个电机负责原地转向,两个电机同时运转就是缓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