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JI地面站、蓝牙4.0、与 iPAD2。老二代真的无缘地面站吗?

楼主(2013-10-16):
各位用上了 DJI iPAD地面站的兄弟,莫非你们都是新买的 iPAD3, iPAD4 ?? 有没有老iPAD2成功用上 DJI 地面站的? 会连接不上还是会上载缓慢还是会怎样?

道理上讲,新版本都是向下兼容的,比如USB1.1->2.0->3.0, WiFi 802.11 b/g/n...... 莫非蓝牙例外?

虽然DJI的说明书明确表示要 iPAD3 or 4,还是不死心啊。二代用的好好的,为了这个再买个冗余的三代四代真心没必要。

网友:
ipad2代不支持蓝牙4.0,所以没法用。

网友:
蓝牙芯片不支持4.0技术的没法用地面站

网友A:
楼上两位已经回答了!!必须蓝牙4.0版本!!你有2个选择,第一:去苹果专卖用IPAD2置换IPAD MINI或IPAD3、4    第二:不用蓝牙地面站

网友:
2代ipad没有4.0蓝牙,iOS地面站软件你是没有办法安装到ipad2上面去的,请仔细看看itunes里面app store的说明。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兄弟的指点。看起来,俺只能彻底死心了。

网友:
我的BTU就是因為需要藍芽4.0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两位已经回答了!!必须蓝牙4.0版本!!你有2个选择,第一:去苹果专卖用IPAD2置换IPAD MINI或IPAD3、4 ...

一线生机! 跪求指点,APPLE体验店都可以置换吗? 保养很好的iPAD2置换iPAD4能抵几两银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线生机! 跪求指点,APPLE体验店都可以置换吗? 保养很好的iPAD2置换iPAD4能抵几两银子?

额~~~我去问过,我的16G  3G版本的,保养的也不错,只值1400!!!我X,我4千多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去问过,我的16G  3G版本的,保养的也不错,只值1400!!!我X,我4千多买的啊!!!!

已经比想象的高了。。。。我也是16GB 3G版,看来还得添2K多才能玩上DJI,比地面站本身还贵了。

PS: 我的是港行,在大 陆的店内能置换吗?

网友B:
我会告诉你越狱+外设附件就能实现蓝牙4.0?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比想象的高了。。。。我也是16GB 3G版,看来还得添2K多才能玩上DJI,比地面站本身还贵了。
...

这我到没问,我的也是港版,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在官网上买的。我想应该可以哦!!你可以去电子市场当二手的卖了,再添点钱买个IPAD MINI。这样成本要小些,水货mini2000出头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会告诉你越狱+外设附件就能实现蓝牙4.0?

真的???咋搞??外接个蓝牙模块??

网友C:
为了个地面站值吗?

网友:
就是因为有IPAD4,naza又开放了航点,才入的地面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个地面站值吗?

地面站还是好玩的

网友:
娱乐,我觉得还是自己的手靠谱哦

网友:
我的IPAD2 国外刚上市时6800入的
今年2800添了个IPAD4

网友:
地面站的地图质量那叫一个差啊。。。如果用国内的地图,偏移问题怎么结局?

网友D:
2换4的飘过。。。

网友E(2014-05-08):
地面站能用 PC或者5S手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