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零度X4-P的使用,及三种正确的解锁方法。

楼主(2013-10-16):
零度X4-P的使用,和X4大部份是相通的,不同的是X4-P只能使用带S-BUS的接收机。
其它的输出通道连接,WIFI的使用可以参看以下连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2506

第一课、接收机的连接及遥控器设置:

第二课、固件升级、遥控器校准及三种解锁方法:

网友:
泡泡大師的帖先顶了,还没看內容……

网友:
占楼 广告出售

网友:
FUTABA T10CG 设置  新手课堂,零度X4-P的使用

网友:
顶~刚入手X4P的前来支持

网友:
千年顶一回。

网友:
泡泡老师出个无刷云台调试的教材吧!让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A:
泡师,YS-X4的教学视频有伐?给个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师,YS-X4的教学视频有伐?给个链接吧........

懒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2506

网友A:
谢谢泡泡大师!脑袋发热,入了一个X4WIFI全功能的,可是可是,我连一台安卓的手机也没有,只有一台可以当PAD用的THINKPAD X220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泡泡大师!脑袋发热,入了一个X4WIFI全功能的,可是可是,我连一台安卓的手机也没有,只有一台可以当PAD用的 ...

你的PAD是安卓的吗?能WIFI上网不?
能就能用

网友A:
不是安卓的,是WINDOWS8的!装了地面站,试了一下,能用WIFI连接(点对点方式,AP方式没有试).

现在的问题是,我安你的视频进行了飞控的设置和按装,我也用FUTABA 10C,用八字法,我怎么无法解锁呢,在地面站里,用打开保险倒是可以启动的(地面没有装桨,电机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安卓的,是WINDOWS8的!装了地面站,试了一下,能用WIFI连接(点对点方式,AP方式没有试).

现在的问题是,我 ...

,用八字法,我怎么无法解锁呢,
上课开小差了吧,关于解锁的方法那段,上课时,你去嘘嘘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八字法,我怎么无法解锁呢,
上课开小差了吧,关于解锁的方法那段,上课时,你去嘘嘘了吧?

能解了,是我还没有入门呢!!!

控解锁操作后,要推一点油门的,我是过了一会再去推的,它又锁上了.........

谢谢,泡泡.......有问题再向你请教啊,明天晚上去试飞去!

网友:
mark一下,以备学习

网友(2013-11-22):
泡泡大师帖子顶起。。。。。。

网友:
麻痹优酷广告时间还能再长点吗 怎么才一分钟的广告 真的不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