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前辈几个低级问题啊。。关于曲线设置。。

楼主(2013-10-16):
一般新手飞行需要怎么设置油门曲线啊。。。。。
我看控上面好像有这几个选项大家帮我屡屡。。。。

TH CURU NOR
TH CURU ST1
TH CURU ST2
按说明书上 这三个选项应该是油门曲线吧。。。。

PT CURU NOR
PT CURU ST1
PT CURU ST2
这三个好像是螺距曲线。。。。

我的是jr的控 xg7。。。。

这些选项进去后都有5个选择啊  L 1 2 3 H  这都是什么意思啊  不懂啊  求傻瓜设置 - -。。。。

网友A:
傻瓜设置:
TH CURU NOR   0、40、60、70、80
TH CURU ST1    70、70、70、70、70   或者  72、INH、68、INH、72
TH CURU ST2    85、85、85、85、85   或者  90、INH、82、INH、90

PT CURU NOR  40、INH、70、INH、100
PT CURU ST1   0、INH、50、INH、100
PT CURU ST2   0、INH、50、INH、100

5个数值对应L、1、2、3、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傻瓜设置:
TH CURU NOR   0、40、60、70、80
TH CURU ST1    70、70、70、70、70   或者  72、INH、68、 ...

INH是什么意思-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傻瓜设置:
TH CURU NOR   0、40、60、70、80
TH CURU ST1    70、70、70、70、70   或者  72、INH、68、 ...

控显示屏 设置结束后 是这样的

{PICTH CURVE}
     ST-2
   EXP  OFF   这个是不是要换成ON???

是 不是全部要换成ON??

网友:
引用 楼主:
INH是什么意思- - 。。。

就是在这一点上按clear键后,自然过渡,不用输入数值,曲线拉直,5点就变成3点了,省事。也可以根据需要输入一个数值,成为曲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显示屏 设置结束后 是这样的

{PICTH CURVE}

新手练习不用开EXP,全部OFF就行了。以后可以根据手感需要另外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练习不用开EXP,全部OFF就行了。以后可以根据手感需要另外设置

是不是只需要开NOR  什么 ST1 ST2 都不要开是吗?? 不管是油门曲线和 螺距曲线都这样设置是吗

如;;

TH CURU NOR
  NORM
exp  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练习不用开EXP,全部OFF就行了。以后可以根据手感需要另外设置

大哥  痛快些吧   给个q。。。。 在线等  有点急。。。。

网友:
不如搜个中文说明书痛快

网友:
简单3点一线!

网友:
我也设不好,设个大概吧。以后慢慢体会再细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需要开NOR  什么 ST1 ST2 都不要开是吗?? 不管是油门曲线和 螺距曲线都这样设置是吗

对,暂时都不要开EX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暂时都不要开EXP

很有责任心的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傻瓜设置:
TH CURU NOR   0、40、60、70、80
TH CURU ST1    70、70、70、70、70   或者  72、INH、68、 ...

呵呵。支持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