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舵机云台和无刷云台比较,各有什么优势?

楼主(2013-10-16):
云台的上下、左右转动幅度都很小,甚至不会超过180度,用无刷电机每次只能转动那么点角度,是不是太浪费了?

网友:
用过才知省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
答案恐怕是舵机云台毫无优势

网友:
就是机床上传统主轴与电主轴的区别

网友A:
电子管和晶体管的区别。无刷肯定是划时代的。

网友:
没啥划时代,只是开环和闭环的差别。舵机的只要闭环也可满足一般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和晶体管的区别。无刷肯定是划时代的。

楼上也懂电子管,哪声音不是晶体管能比的。

网友:
效果是明显的 价格也是明显的

网友:
我支持电子管的亮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