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发动机真是头疼,请大神们赐教

楼主(2013-10-16):
风神50

发动机:三叶52
舵机:DS615
油门:3003
锁尾:DS655
陀螺:WKH
控:futaba T8J

描述一下现在发动机的现象:

低空悬停(距离地面目测50-80cm),基本上20秒就会直接熄火落地(每次都绑住安全架的,没事)
1 悬停转速时,声音刺耳,烟雾较淡,落地以后立即用手摸缸底圆形小洞内,温温热,一点都不烫。。此现象我感觉是贫油
2 推油门,油门舵机灵敏,但是推油门后大约4-5秒才能听见发动机明显加速,反应迟钝。。。此现象我感觉是富油
3 熄火开关设置的多少我给忘记了。打燃以后怠速运行(此时油门摇杆位于最低),熄火开关可以立即熄火。但是一旦高速运转后再将油门摇杆放到最低的话,此时熄火开关就不行了,拨动熄火开关,发动机明显声音变粗但是依旧在怠速运行,重新打开熄火开关,发动机再次重新打火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请大神们赐教,该怎么调啊现在~~~~主油针(小油针,必须用内六角转动),副油针(大油针,直接用手拧动)

网友:
不懂油机,看看!

网友:
你这个现象确实很神奇,仔细看完你的帖子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问问卖家主油针和副油针参考值分别是几圈,做个参考。

网友:
三叶发动机.哥笑了

网友:
主油针1.5圈,副油针2圈,在此基础慢慢调

网友:
看你的其他装备也不算太差啊,考虑换个发动机吧,就算你地面调试好了,难保空中不出问题,别因为几百块的发动机,损失几千块的设备

网友:
油门曲线对不对。缧距角度多少?火头是否太冷?

网友:
一般三叶发动机也就是这样,声音高但功率较小,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拉缸。这种发动机只能用来练习用,今后可以台换台好的发动机!我有位模友也用的是这款发动机。装在京商50练习机上、。

网友:
前段时间我的三爷发动机,曲轴与活塞连杆连接的那个钉无缘无故断了,幸好还没上天。

网友A:
你好,感觉你是贫油了,另外可能你弄错了主油针和副油针,用手直接拧的是主油针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感觉你是贫油了,另外可能你弄错了主油针和副油针,用手直接拧的是主油针哦。

谢谢指教。我继续琢磨

网友:
国产发动机不懂。帮顶

网友:
我可能知道怎么调     我也是风神50       三叶发动机

网友B:
你加我QQ13906225377我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我QQ13906225377我告诉你

你是手机号吧??找不到这个QQ

网友:
三爷发动机~~  能把功率调出来就算功德圆满了~~ 千万别对三爷发动机要求太多,比如怠速稳定,油门响应***之类的等等~~
不是说国产发动机不好,它也有它的优点~~  只不过价钱和加工质量摆在那~~  剩下的就靠自己慢慢练技术吧~~

网友:
1390622737是我的QQ

网友:
听你的说法是油不够了,油针开大一些。rpm小的时候空气进大了不是副油 三叶的调刚了还是不错用的 就是做3D比较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