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无刷电调 接了一个坏硬盘里拆出来的无刷马达 转速简 ...
我用无刷电调 接了一个坏硬盘里拆出来的无刷马达 转速简直恐怖啊

楼主(2013-10-16):
我用无刷电调 接了一个坏硬盘里拆出来的无刷马达 转速简直恐怖啊

网友A:
起码贴张图吧

网友B:
看看啊
,我手上 有好几个坏硬盘呢
正好玩玩

网友C:
推油到底,会冒烟吗?

网友D:
小心爆头

网友E:
不知道硬盘电机是用5V还是12V,7200转硬盘要是5V大约1450的KV值,12V就是KV600.

网友F:
LZ贴图我也想看看..............

网友G:
那个就是高KV值的电机

网友H:
什么也没看到!那知道是不是恐怖啊!

网友H:
没图片说明写的也细一点啊!

网友I(2014-08-15):
有请教一下如何把电机完整拆解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