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电源,D7E,有问题求请教

楼主(2013-10-16):
就是电源,通电就有很小的声音,也不是一直滋滋,一阵一阵。用的3S 2A 充电 ,HRB绿色电池

还有温感线,很小一个,味道很刺鼻,插上不用管它就可以吗,温度高了会自动响?

D7E,长期。用这个充电电池会不会烧电路板

还有就是450,尾巴锁不了,kDS820陀螺仪,9258银燕锁尾(62元的),D7E里设置了感度25,接收用的AR6100,24元的。
尾巴锁不住漂的很快,而且打了方向会回弹好一段,调高了又金鱼尾。晕死。

具体周末录视频了我上视频。

网友A:
B6功率大的时候会响,是变压器的问题,工艺成本之类不解释
品胜电池不错的,另外镍氢电池电压低怎么可能烧
金鱼尾是尾巴振动太大
1:KDS820下面是海绵双面胶,下面是金属片或者一元硬币,下面是海绵双面胶,下面是飞机。这样装
2:KDS820的delay,在陀螺仪上调到0,DS开关是ON
3:锁尾舵机别用最外的孔,靠内侧,自己决定用哪个
4:感度低于40是不行的

网友:
楼上正解,话都说完了!

网友:
不知道说什么了,有补充的楼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功率大的时候会响,是变压器的问题,工艺成本之类不解释
品胜电池不错的,另外镍氢电池电压低怎么可能烧 ...

多谢兄台,锁尾确实问题很大,呵呵,按你说的试试,胶+硬币+胶

网友:
这种镍氢电池没问题

网友:
品胜电池 和我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台,锁尾确实问题很大,呵呵,按你说的试试,胶+硬币+胶

4条都照做了,不行再说,再拍照研究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