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3-10-16):
四轴的飞控是不是都有自稳功能?
GPS有什么作用
如过要是四轴定点的话 ,是不是通过电脑设置的

网友A:
1.不是所有飞控都有自稳功能,如KK没有
2.GPS是定位作用
3.定点和电脑设置没有关系

网友B:
3。定点由遥控器控制或地面站也可以

网友C:
gps起到定位,导航,返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