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XT60插头质量

楼主(2013-10-16):
啥东西到国内了,就开始变味

买同一个品牌的,两种不同容量的电池,插头居然差别都很大,4S5000插头松紧适中,4S5800的就太松了,弄得我只好加一个尼龙带加固

网友:
T插死忠表示同情一下。。。 话说 XT60 起根上就是中国人开发的。。。。

网友A:
各种山寨厂。。
统一换成Amass的插头,毫无压力。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有些产品就是鸡肋,贪便宜买了就废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山寨厂。。
统一换成Amass的插头,毫无压力。

就是啊,差不了俩子,关键你电池厂就用一个规格的啊,搞成这样让人情何以堪

网友:
XT60是山寨的太多了吧……

网友:
接头还是很关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啊,差不了俩子,关键你电池厂就用一个规格的啊,搞成这样让人情何以堪

感觉不爽就换。。
电池厂的插头一般直接无视。。

网友(2013-11-30):
用t插控中掉电失控,然后把在展会买了xt60全部换掉,真宗xt60还是很紧的

网友:
T插缺点是里面的铜片并不会真正平正地接触,都是只有一条——看用过几十次的T插磨痕就知道了,在结构上不保证大面积贴合的。

XT60那种的缺点是对精度要求太高。首先是公母单个头互相插接,直径配合要合适,差一点点就会偏松很多的。再就是公母头里面一对头的间距要相等,否则插进去就不像两个自由的香蕉插头那样四周都接触。

总体来看EC5这类的比较好,有个笼***片适应公母头之间的误差,护套和插头之间的配合是松的,提供一定的活动的自由度,让两组插头能够各自插好。

网友B:
把公头的菊花捅大一些就紧了

网友:
EC5设计上比xt60好,可现在的电池基本上都是xt60或者T头,要重新改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公头的菊花捅大一些就紧了

要小心,很容易爆肛的

网友:
楼主买到了 山寨货了吧~

网友(2014-01-07):
拆下来 自己再焊一个合适的上去

网友:
EC3和EC5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