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熄火降落,的螺距和油门曲线设置

楼主(2013-10-16):
看见有的人在机机离地不到一米就切熄火了,拖过螺距控制降落很稳很慢,比正常电机旋转降落要慢很多,我用正常方式降落油门降下来感觉飞机就想掉下来似得。。。

网友A:
大机一般都以熄火方式降落,个人感觉比带着动力落地要安全些。熄火(hold)只有螺距曲线,没有油门曲线,螺距曲线与切熄火前的飞行模式曲线相同就可以,一定不能错。如果设定熄火曲线与3D曲线相同,那么在悬停模式下千万别切熄火,否则直接拍地上了。同样如果设定熄火曲线与悬停模式曲线相同,那么千万不要在3D模式下切熄火,否则飞机会突然上窜。设置正确了,就需要练习了,关键是掌握推螺距的时机和杆量

网友B:
LZ飞的是什么级别的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机一般都以熄火方式降落,个人感觉比带着动力落地要安全些。熄火(hold)只有螺距曲线,没有油门曲线,螺 ...

额,学习了!

网友C:
有那么麻烦吗?normal、idel1、idel2、hold统统设成一个螺距曲线,-9、0、+9。怎么切都可以。我就是这么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机一般都以熄火方式降落,个人感觉比带着动力落地要安全些。熄火(hold)只有螺距曲线,没有油门曲线,螺 ...

熄火模式,普通模式和3d模式大于中点的螺距曲线设成一样的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楼主的是450吧。。。一熄火就往下掉的。。。
450基本不要练这个熄火降落了。。比较难掌握那个“度”
但是大机,比如700,还是很简单的啦。。。
反正我是外行啦。。。
之前700 无论普通还是3D模式都直接切过熄火下来,说白了,就是尽量切之前给油门杆留多空间。
然后浮力的作用,看着它自然下降,发现快了。就稍微推高点螺距。但是因为无法再回头,所以,最好的状态就是飞机缓慢下降,差不多着地的时候,再加大一点点力,就可以温柔落地啦。。。

反正我没特别练过。。第一次飞700的时候就开始熄火降落了。。没啥压力的啊。。。

450就算了。。。试过,比700的过程短太多适应不过来。

网友:
这个凭个人手感吧???

网友:
我的没设置过,完全是在适应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机一般都以熄火方式降落,个人感觉比带着动力落地要安全些。熄火(hold)只有螺距曲线,没有油门曲线,螺 ...

谢谢解答有用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飞的是什么级别的机机?

450的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熄火模式,普通模式和3d模式大于中点的螺距曲线设成一样的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五点曲线普通模式螺距曲线是:-2    0     5.5    9     12     3D  还没设置呢。。。。   详细说一下我该怎样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点曲线普通模式螺距曲线是:-2    0     5.5    9     12     3D  还没设置呢。。。。   详细说一下我该 ...

如果不玩3D的话可以暂时把熄火曲线跟航线模式的曲线设成一样

网友E:
新手的話,建議不要去改 PITCH 那些什麼停懸曲線,特技曲線
就 0.50.100 一組到底就是了,NORM st1 st2 HOLD.
停懸轉速太高?調油門曲線就好了,這樣就不用切來切去適應手感,徒增加學習時間,無意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的話,建議不要去改 PITCH 那些什麼停懸曲線,特技曲線
就 0.50.100 一組到底就是了,NORM st1 st2 HOLD. ...

螺距曲线还是要设置的,要不不好飞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螺距曲线还是要设置的,要不不好飞啊。。。

是可以視手感調整,但最終還是會回歸特技曲線 0.50.100
看過太多新手在開始"正倒飛"切換期時痛摔,與其要重新適應,倒不如一開始練習時就做好基本功
機子利度可以調控上的 D/R 與 EXP 做設定,練熟了就知道了...

至於熄火降落 450 做熄火降落是高高手在玩的,對慣性轉速/PITCH 的掌握度要求很高
如果初學只是想試試,最好別...不然修機是省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可以視手感調整,但最終還是會回歸特技曲線 0.50.100
看過太多新手在開始"正倒飛"切換期時痛摔,與其要重 ...

我只是在1米左右做熄火降落,带动力降落速度太快。。。450浮力小高空熄火降落,那是大神玩的。

网友F:
真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个悬停螺距曲线,真不知道是怎么想出来的。我也当过新手,在正飞四面过后我就不用什么悬停螺距曲线了。所有模式都是一条斜线,还用担心切3d下掉吗?特技本来就是正负螺距,中间以上是正,中间一下是负,还不够明确吗?别人搞的悬停磨损降都降不下来。零度螺距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个悬停螺距曲线,真不知道是怎么想出来的。我也当过新手,在正飞四面过后我就不用什么悬 ...

我是教程看的,都是前辈们的经验啊。悬停曲线把螺距分的很细可能就是给新手用的。要珍惜前辈们的经验,可能是怕在特技螺距下降落和推油门变化太大不利于新手控制吧。。。等我技术好了我也会回归特技曲线的,那时对螺距的掌握就很熟练了。。。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那么麻烦吗?normal、idel1、idel2、hold统统设成一个螺距曲线,-9、0、+9。怎么切都可以。我就是这么设 ...

你的集体螺距有点小吧。怎么才9度。。。   我会考虑你的建议的。。。这种方法很好也是刚悟出其中道理。。。但是不知道我能不能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可以視手感調整,但最終還是會回歸特技曲線 0.50.100
看過太多新手在開始"正倒飛"切換期時痛摔,與其要重 ...

谢谢你,你的方法很赞,省的普通模式的时候,切3D往下坐一下。我会试一下所有曲线都一样的。不知道会不会比悬停曲线费电。。。配了13T的齿,飞3,20几秒。。。

网友:
450可以熄火降落,手动控制螺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集体螺距有点小吧。怎么才9度。。。   我会考虑你的建议的。。。这种方法很好也是刚悟出其中道理。。 ...

你说的对,我的600是正负9,450是正负11

网友:
都说熄火降落时必须学习的技能。但是好像没有人教呢!

网友:
看了这么多回帖。
感觉很多模友都没说到点子上。

首先是普及一下基础知识,"熄火降落”只是一个俗称,实际上叫做“自旋着陆”英文叫做"AUTO ROTATION“ 简称"AUTO” 意思指的是飞机在失去动力以后依靠对螺距操控对气流的运用让桨自己旋转将其安全降落。这也是真飞机能做到的也是必修的科目。

而帖子里面讨论大多只是一个模型里面的“切熄火 然后降落” 这么一个动作,大多在飞行要结束了关闭油门让飞机靠惯性落下来而已,这个高度一般也就才1米以内。这个不是真正意义的"AUTO“

真正意义的"AUTO”是指模型在关闭动力以后 有一段明显的25米以上下落距离,然后落地。
介于现在的3D普及,风格简洁高效,AUTO后还能加入各种动作,大多数选手HOLD下 螺距和3D螺距无异,切HOLD后,手动操控螺距,正飞(-3---   -6 依据风大小)然后 操纵姿态,让飞机利用引力加速,气流带动桨旋转,再着陆前 利用好0螺距,同时拉起机头 靠之前积累的惯性减速,然后适当补偿螺距,平稳着陆。

这只是正飞的一段下落动作,熟练后可采用倒飞,加入自旋翻,钟摆 或者停桨 再开这些动作~

以上。大大轻拍

网友G:
本来你就是新手,450练习熄火别超过3米,因为桨小,浮力小,从半米开始,逐渐练习、增加。当然你悟性好 能够20米以上熄火降落成功也不是没可能。至于曲线,就和3d时的螺距曲线一样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那么麻烦吗?normal、idel1、idel2、hold统统设成一个螺距曲线,-9、0、+9。怎么切都可以。我就是这么设 ...

普通模式下的螺距曲线是一条斜直线,那油门曲线该怎样设定。。。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来你就是新手,450练习熄火别超过3米,因为桨小,浮力小,从半米开始,逐渐练习、增加。当然你悟性好 能够 ...

普通模式下的螺距曲线是一条斜直线,那油门曲线该怎样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可以視手感調整,但最終還是會回歸特技曲線 0.50.100
看過太多新手在開始"正倒飛"切換期時痛摔,與其要重 ...

普通模式下的螺距曲线是一条斜直线,那油门曲线该怎样设定

网友G:
油门曲线可以使用斜线、也可以使用直线。使用斜线就要特别注意与螺距曲线的匹配,使用直线就要注意,油门不论在哪个位置,大桨都会以曲线位置的油门量转动,要停止转动就必须要锁定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油门曲线可以使用斜线、也可以使用直线。使用斜线就要特别注意与螺距曲线的匹配,使用直线就要注意,油门不 ...

比如螺距曲线,-12 0 +12    油门五点曲线: 0 40 65 85 100  还是默认 0 25 50 75 100.求指教

网友G:
如果螺距曲线,-12 0 +12    一般情况下只有3D模式才会这么设置,那么油门曲线一般是直线,比如80 80 80 80 80 。也许会根据动力大小、飞行手感略做调整,比如80 75 70 75 80。。道理你明白了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螺距曲线,-12 0 +12    一般情况下只有3D模式才会这么设置,那么油门曲线一般是直线,比如80 80 80 80 ...

你说的螺距曲线不是一条斜直线吗?也就是说默认螺距。。。

网友G:
嗯对头,没错啊,熄火降落就是在3D飞行状态下做出的动作,所以螺距曲线和3D螺距曲线一致,是斜直线。而3D状态下的油门曲线就不能为斜直线,要么是水平直线,要么就是中间略低,两头高的轴对称弧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对头,没错啊,熄火降落就是在3D飞行状态下做出的动作,所以螺距曲线和3D螺距曲线一致,是斜直线。而3D状 ...

我想问的是,普通模式下的螺距曲线是多少,还有普通模式的油门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的机机。。。

450jj就不要勉为其难啦。

网友:
下降的时候-5度最好,要做到到地之前蜻蜓点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如螺距曲线,-12 0 +12    油门五点曲线: 0 40 65 85 100  还是默认 0 25 50 75 100.求指教

如果你只是練練停懸,那可以考慮設置 0.50.80 這類的油門曲線,不會用到太高的轉速
或是直接 0.80.80 就好,視你對轉速的需求增減即可.
你指的 0.40.65.85.100 這種曲線,通常是搭配那種所謂的停懸曲線用的
如果你螺距曲線設為 0.50.100 的話,那轉速會提前升高,沒啥用處...

最簡單的方法是:

就別再糾結 norm 這裡了,直接用 st1 飛就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只是練練停懸,那可以考慮設置 0.50.80 這類的油門曲線,不會用到太高的轉速
或是直接 0.80.80 就好 ...

我现在螺距默认,油门曲线默认。。。。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2014-01-19):
熄火油门曲线一般是0,50,,100一条直线的,不要去管它,只要切熄火开关能熄火就行了。在切熄火开关后油门曲线已经不管用了,只要把螺距曲线调好就OK。关于熄火降落的螺距曲线怎么设置呢?其实一般只要是3D模式的曲线都可以熄火降落,这个是看个人熄火降落的手法来设定了。不过初次练习熄火降落时,一般情况下最好还是把最低负螺距设置到-2度至0度之间就差不多了(除非很大风一下降不下来负螺距设置大一点),切熄火开关后马上把油门推杆拉到最低,飞机会慢慢下降,在离地3米左右的时候再慢慢把油门推杆往上推给点正螺距,以确保飞机减缓下降速度,慢慢着陆。如果负螺距设置大了,比如说设置-9,你把油门推杆拉到最低时,飞机下降的速度会非常快,你操控不好的话飞机会迅速地炸向地面,所以这个下降速度太快对于初练者来说就不太好操控,有时都反应不过来给正螺距就炸机了,也有可能会正螺距给快了导致螺旋桨突然受到阻力太大会停转,这样也照样炸机。可能也有模友会说不要把油门推杆拉到底,呵呵这是有道理,但是作为一个初练者来说推杆不放到底,那么到底油门拉杆拉到那个位置比较合适呢?这就没有定位了,所以我前面说的索性把最低负螺距设置到-2的理由,你切熄火开关后直接把油门杆拉到最低就不用管了,这样就好有个参照飞机的负螺距是多少自己心里有数,也不会导致飞机下降速度太快。这个是我自己练习熄火降落时的心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包涵不要拍砖哈!

网友:
普通,3D,熄火都一样的0  25  50  75  100   ,这样不管切3D还是切熄火,螺距不会有变化

网友:
450大桨小,惯性小!一米左右熄火掉高度快,心急怕炸猛提螺距,反而造成还没落地就停在空中了,然后就自由落体了!我都是可以让飞机往地面上砸,马上落地了再提,基本上很稳,但是度和时机非常重要!我的螺距和悬停一样!-3   +3   9 不过熟练了用-11   0  +11 一样可以做到,就是油门的位置稍微不一样!自己体会,既不能让飞机大桨停转,还不能让飞机砸下来!对于我3个月的新手,我觉得很知足了!毕竟一块电池只有落地的时候练习一次熄火!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一块电池一个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