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10cg 失控保护设置求问!

楼主(2013-10-16):
小弟刚刚装机 futaba10cg   的控  想问下里面有个失控保护怎么设置?  这说明书里油门20%是指失控时油门自动变为20%么?如何调大呢?

网友:
是指失控时油门自动变为20%,把油门杆往上推任意一个位置,设定F/S就可以了,很简单,关控,或者失控,油门会在设定值里,举例油门设定在80%F/S, 失控以后油门会在80%.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2289
第一课里有,怎么设置油门50%

网友:
futaba10cg 失控保护设置

网友:
futaba10cg 失控保护设置 是指失控时油门自动变为20%,把油门杆往上推任意一个位置,设定F/S就可以了,很简单,关控,或者失控,油门会在设定值里,举例油门设定在80%F/S, 失控以后油门会在80%.

网友:
失控保护对接收机也有要求的,原装接收机是没问题,你贴的就是这个教程,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用睿思凯的接收机,呵呵……你就别指望这个教程了,因为控上会没有这些显示的,这时候你只能依赖接收的失控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