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玩那种品牌的油机?

楼主(2013-10-16):
油动直升机玩亚托的多还是玩雷虎的多,推荐一下给我。

网友A:
亚拓吧,主流机,配件容易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吧,主流机,配件容易买

知道了谢谢。

网友:
通常是玩在你本地配件容易买的机种!否则炸机只能等零件。

网友B:
雷虎.质量比YT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虎.质量比YT好

雷虎G4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我也正在观摩中'想入油机'亚托的600n'二手的论坛是3500左右贵吗?给建议

网友:
风神其实也可以的,精度也不错~~发动机跟电子设备配好点就是了~~

网友:
学习大家的了

网友(2013-11-27):
风神 换OS55

网友:
如果只考虑,雷虎,亚拓,风神的话我给你排个序,首选雷虎,风神其次,亚拓第三。风神其实不差的,电子设备好点就行了。部分配件又兼容亚拓,飞起来省钱的多,飞亚拓纯属不上不下。所以现在不推荐。

网友:
我认为还是亚拓的飞机比较好,首先要考虑配件是否好买,另外在考虑到维修成本这些方面的问题,才能很快有效的把技术飞出来,技术是关键,有些模友喜欢给飞机不停的升级和用高端的电子产品,其实有些大可不必了,只要飞机性能稳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