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26cc油O艇油针问题,请教前辈们!有视频

楼主(2013-10-16):
今天下水测试出现诸多问题,还请各位前辈指教。先介绍一下配置:
1.2米O艇
华博罗644化油器
QJ26cc发动机(带离合)
478两叶浆
老鼠尾偏高15度 压水板平行
机油比例25:1
视频中明显看到有断油的现象,所以不敢跑太远,第16秒时有喘不过来气的现象,第24和52秒的时候看似好像我在***来回拉油门,其实只拉了一下(从低速到中速),而发动机的反应是转速突然低又回升,请问这中情况是什么问题,是油针没调好还是发动机的毛病?求助!

楼主:
自己顶啊自己顶

网友A:
怠速过高且不稳,低速富油,高速贫油,油门忽高忽低~一般这个情况,除了油针设置的不好,还有很多可能~ 比如化油器内部油道堵塞,负压孔被异物堵塞导致负压不稳定,排气口漏气~等等
但是通常出现在化油器脏和油针没有正确设置的时候,如果船已经玩了一段时间 或者放置了很久没跑的情况下,容易发生~

网友B:
先証實搖控器有否不受控,有些情況下,發動機沒發動時操作很正常,當發動機發動後會出現間歇性失控,所以檢測時必須啟動發動機(保持水冷卻),由近距到遠距的試,証實完全受控後再回到機器上解決問題。

网友C:
关于油针的调整新手帖里有一篇写的比较详细,可以学习参考。
还有化油器气动孔密封不好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原配的胶木化油器座有时会密封不好。

网友D:
三楼正确!我的船放了一冬天,今年年初玩船就遇到你的这样毛病,是化油器过滤网脏堵了!你 先打开看看化油器的过滤网是否脏堵了,管路是否畅通。然后再调整化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怠速过高且不稳,低速富油,高速贫油,油门忽高忽低~一般这个情况,除了油针设置的不好,还有很多可能~ 比如 ...

谢谢前辈的指导!今天又去试车,发现了毛病的原因是因为油箱进气不好,油箱已经负压了靠化油器吸不进去油,已经解决,但是又出现了怠速到中速的不稳定情况,高速时还不错,看来还得学习油针的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証實搖控器有否不受控,有些情況下,發動機沒發動時操作很正常,當發動機發動後會出現間歇性失控,所以檢 ...

测试了接收机的距离无障碍大概500米内可以操作,但不知道下水之后的距离是多少,是否跟水面反射有关系?用的FS GT3B枪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油针的调整新手帖里有一篇写的比较详细,可以学习参考。
还有化油器气动孔密封不好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

谢谢贾哥,今天下水发现是油箱进气不好造成的,已经把油箱盖子里面的软胶皮剪下去了一点,但是貌似剪的有点大了,油箱倒过来油会流出来。。。  你之前写的油针调试的帖子我看了N遍了,目前就是分不清富油和贫油的区别,贫油了转速也降低,富油了转速也降低,所以对我来说不太好把握,接触油O只有半年时间,今天下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中速到高速的衔接调不好,鼓捣了近5个小时也没调明白,可以说油针的各个角度我都试遍了,我现在怀疑是发动机的问题,国产的就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楼正确!我的船放了一冬天,今年年初玩船就遇到你的这样毛病,是化油器过滤网脏堵了!你 先打开看看化油器 ...

这个化油器是我上个星期买的,华博罗644,好像原装小松配置的就是这个,油路应该是没问题,明天我拆开看下

网友:
有离合已经少很多烦恼了,如果没离合,刚才那些你拉不下十次和拖N次船了

网友(2015-02-28):
发动机水冷头散热不好也有此现象!之前我的也遇到此问题,完了30~40秒就不能加起油来,后来将水冷头改为双进双出水三热问题就解决了!  玩油船学问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