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子那个2.4G新出的t-34谁收了 好改比例控和波箱吗?原车有跟HL似的声组和冒烟吗

楼主(2013-10-17):
号子那个2.4G新出的t-34谁收了 打算入一个 不知道好改比例控和波箱吗?原车有跟HL似的声组和冒烟吗

网友A:
上帝本人收过,好像不能改齿轮箱,没有冒烟的,号手的就是外形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帝本人收过,好像不能改齿轮箱,没有冒烟的,号手的就是外形准确

多谢了 我玩静态过来的 电路这块也不太会改 一般跑跑野(不暴力操作)的话 车体强度应该还是能应付的吧?
另外这车不是比例控的话 是不是那种几个档位操控速度的?
同时 @上帝本人

网友:
1:16空间大,比例控和波箱还是比较好改的,原车有声组,但不冒烟,外壳塑料比较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了 我玩静态过来的 电路这块也不太会改 一般跑跑野(不暴力操作)的话 车体强度应该还是能应付的吧? ...

这车我买来也就装上AA电池跑了一圈,外形还是比较养眼,电路比恒龙的还要差,只有一档速度,恒龙编程版好歹还有三档

不过鉴于是280电机,车体强度是够的,这车只适合在室内、平地或床上玩,野外我个人认为还是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了 我玩静态过来的 电路这块也不太会改 一般跑跑野(不暴力操作)的话 车体强度应该还是能应付的吧? ...

号手的越野还是算了,在家跑跑就行,动力不够还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号手的越野还是算了,在家跑跑就行,动力不够还脆弱

谢了 主要看上号子这个外形了 标准啊 恒龙的车高,车尾都太蛋疼了。。。号子这个自己加强下车体 在里面贴一层塑料板或者金属板或者用横杠加强 强度上应付应付一般室外是不可以了?另外波箱我看是够呛了 都塑料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我买来也就装上AA电池跑了一圈,外形还是比较养眼,电路比恒龙的还要差,只有一档速度,恒龙编程版好 ...

多谢释惑!这货刚想起来居然还是AA电池的 还得改大容量充电电池 这个波箱实在不好改的话 把恒龙的那电路板放进去能行吗?(我玩静态的 电子这块也不大懂 要求也不高 HL对我来说暂时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释惑!这货刚想起来居然还是AA电池的 还得改大容量充电电池 这个波箱实在不好改的话 把恒龙的那电路 ...

某宝好像有这种充电电池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释惑!这货刚想起来居然还是AA电池的 还得改大容量充电电池 这个波箱实在不好改的话 把恒龙的那电路 ...

恒龙的波箱应该 放不进去,由于尾部倾斜角比较大,换成MATO或其它高度比较低的应该 没问题

总之这车要改比较麻烦,首先要照顾底盘高度,还要注意行程的仿真,再加上金属加固

我个人认为号手34还是加点配重随便玩玩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龙的波箱应该 放不进去,由于尾部倾斜角比较大,换成MATO或其它高度比较低的应该 没问题

总之这车要 ...

嗯 谢谢!
主要是HL那个新出的也太让人遗憾了 比较纠结 不过弄个MATO的应该也能行 回头试着自己改改吧 你那个现在是什么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