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力求助!!!!!

楼主(2013-10-17):
玩了很长时间MWC飞控的多轴(X4、米6、Y4、Y3),想安装GPS。从淘宝上搜到多种GPS板如图: 但价格却相差很大,有的150元、有的只有80元。
特想求助玩过MWC+GPS的模友介绍一下,哪种板子好(不以价格论,只要能飞定点和返航即可)。另外,如何调整飞控的程序及GUI参数,请指教。

我在“YGL611”的帮助下,对上述多个机子的控板调试得都很好,飞得很稳。但没有调试过GPS,再次顶力求助!多谢。

网友:
帮顶 不过我觉得还是价格与性能成正比的吧

网友:
你发这个是v3.0版本,刚出来不久的,应该不会有80这么便宜吧
这品牌的v2.0版本我一直在用定位很好搜星也快,3.0的我没试过

网友:
我也用的MWC飞空,也没gps,学习来了

网友:
你在这个界面里面看看。

网友:
MWC用那一种飞控板?
不同的控板有不同的代码,328的要加导航板2560的就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