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朗宇v2216电机的桨具体怎么安装?我经常射桨

楼主(2013-10-17):
垫片,螺帽,锥形帽,桨,O形胶圈,到底怎么个安装顺序?需要安装两个O形圈吗?

网友:
浆质量不好可能是主要原因

网友A:
买好的浆!!!碳浆  或者尼龙的 加碳的那种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我从来没有射过桨 ,注意拧紧力度,飞前要检查

网友:
上个***头就OK拉、经常检查

网友B:
我射桨都2次了 第一次没事高度不高 第2次玩的高度70米
四轴射桨炸了

网友C:
上APC随便你怎么拧都不会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射桨都2次了 第一次没事高度不高 第2次玩的高度70米
四轴射桨炸了

测试时四轴还没有飞起来桨就飞了几次。感觉很用力拧了但是还是飞了。我才飞了四米就炸了,一个电机的桨松了,结果炸机,。。听说上点螺丝胶有用,你用过吗?桨用好桨真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APC随便你怎么拧都不会射

测试时四轴还没有飞起来桨就飞了几次。感觉很用力拧了但是还是飞了。我才飞了四米就炸了,一个电机的桨松了,结果炸机,。。听说上点螺丝胶有用,你用过吗?桨用好桨真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好的浆!!!碳浆  或者尼龙的 加碳的那种

测试时四轴还没有飞起来桨就飞了几次。感觉很用力拧了但是还是飞了。我才飞了四米就炸了,一个电机的桨松了,结果炸机,。。听说上点螺丝胶有用,你用过吗?桨用好桨真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时四轴还没有飞起来桨就飞了几次。感觉很用力拧了但是还是飞了。我才飞了四米就炸了,一个电机的桨松 ...

我就是用了烂桨射了才改用好桨的。用好桨可以上螺纹胶,不要太多。拧紧后再用力扳桨的根部看看会不会转,会转的话,在拧紧一下。一定要确定桨用手都转不动了就可以了。(APC的桨是符合材料不用担心把桨紧的裂开来。)用了此法飞50个起落桨也不会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时四轴还没有飞起来桨就飞了几次。感觉很用力拧了但是还是飞了。我才飞了四米就炸了,一个电机的桨松 ...

我用的78的碳浆  跟便宜的40多 碳浆 从来没射过

网友:
有个朋友跟你一样!!!射了2次 也换碳的了

网友:
现在电机都有配防松螺母吧,不知道你是螺丝问题还是桨的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