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宏正版卡板接手轮的IC

楼主(2013-10-17):
收到一些维宏的的6B卡,但接手轮IC好像没有,几经周折,在有张卡板上找到些痕迹,不知对不对,发上来与大家参考。 小的2个IC可确认应该是高速光耦 6N137;上面欠缺的一个参考磨过的一个好像是个24位正交计数器LS7166.不知对不对。还请有跟我同样疑惑的人共同参考。也请知道的人指导下,对不对。

网友:
维宏正版的好像只有6A上才有手轮吧,然后从卡上出的一个16针的牛角座里面出的,你这缺了那个座,就算补齐芯片也没用吧。

网友:
哦,对,下面有个双8PIN的没焊座的孔,有可能,也就是你把这个芯片补上,下面那个双8PIN的孔里面接手轮,

楼主:
这是6B卡,可带手轮的。仔细看图。图上也有它的脚位的。

网友:
你对照一下6A的,6A的上面是有手轮的,如果6A的是这个芯片,就肯定没错了

楼主:
所以不敢太确定。

网友:
我也想用微红的控制卡

网友:
听楼主的意思,手头有不少的6A 6B卡,什么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