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普通版和超级版有什么区别 分辨率不同有什么效果 ...
天地飞普通版和超级版有什么区别 分辨率不同有什么效果?

楼主(2013-10-17):
天地飞普通版和超级版有什么区别 1024的分辨率和4096的分辨率有什么效果吗, 他也不是手机也不是电脑,应该不是指那小小一块屏幕的分辨率吧, 一直不动求大哥们帮小弟解答。

网友A:
分辨率应该是油门和各个遥杆的细腻程度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它应该是信号的分辨率

网友C:
那得用好高级好高级的舵机才能体现出来吧

网友D:
区别非常不明显 噱头而已

网友E:
这个只有你自己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超级版的可以记忆比较多的飞机,普通版的好象就没几架!还有油门和舵的灵敏度也高很多!要是你不是想专业比赛等,其实普通版的可以了!还有就是超级版的对我来说没必要!我是滑翔机为主!我身边飞滑翔机的都是普通版的!3D和F3A的有一部分买了超级版的!看你自己选吧!

网友G(2013-11-29):
光电位器分辨率高了好像没 什么区别吧 经过10位ADC还不是一样的1024 还是我的理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