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坛子里有人用1410微型无刷的么?

楼主(2013-10-17):
我想问下。为什么我的无刷那么热?你们也一样么?热到手碰不了,是碰不了哦。有热的气味,通电才半分钟,我不敢再持续加满油门了。就没敢继续再测试。怕磁铁会消弱磁性。

电调用6A电调。油门行程已经设置过。

网友A:
我用1308,温度有点高但可连续飞没有问题,我一般性都是连飞3PC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1308,温度有点高但可连续飞没有问题,我一般性都是连飞3PCS的

因为用过的电机不多。搞不清楚是电调问题还是电机问题。这2个电机都是用同一个电调。也是唯一的6A的电调,每次换电机我都设置过油门行程的。很无解。都不敢满油门飞。可是我用1806N电机飞塞斯纳。就随便艹~飞几分钟下来。电机都不热,只是温温的。相差太大了吧

网友:
1806的温度那比1410的一定低,因为直径越大的,厚度越薄的气流会更好,但不是所有的都一样,因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