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用调平器调平了,为什么飞起来还是往一边偏呢?

楼主(2013-10-17):
装了一台X42,用十字盘调平器调平的十字盘,应该说是非常水平了,但是飞起来还是往右侧偏呢,要不停的修正。

网友:
要是这样应该是你的十字盘舵机一致性不好了,将旋翼头拆下(保留十字盘)放上十字盘调平器,推动油门推杆,在全行程上检查十字盘是否都是平的。如果在全行程上都是平的,那就是你的操作手法问题了。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往左偏

网友:
0°的时候平不见得6°的时候也是平的,要检查全程的。

网友B:
三个舵机相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舵机相同吗?

都是泰世的原装舵机

网友C:
左侧舵机拉杆调短一圈,戓右侧舵机拉杆调长一圈看看,不管平不平,飞起来稳才是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侧舵机拉杆调短一圈,戓右侧舵机拉杆调长一圈看看,不管平不平,飞起来稳才是真理

我觉得也是

网友:
沙发说的对啊

网友:
重心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估计是三轴的问题,这个没调好

网友:
赞同上面哥们的说法

网友:
十字盘水平的时候,舵机臂是确保90度吗?

网友:
什么3轴?可能震动太大了,震偏了

网友:
试试四面悬停,看看是不是都往一个方向偏,有时候真的不是飞机的问题,比如说有风

网友:
十字盘调平器从没调平十字盘的飘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往左偏

理论上也是右偏吧?因为尾桨的推力点在主旋翼面的下方,致使旋翼面右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也是右偏吧?因为尾桨的推力点在主旋翼面的下方,致使旋翼面右偏。

如果鸡鸡不能正常右倾靠主桨水平分力平衡尾桨侧推力的话,那么确实应该左偏(左平移)。。。就算考虑尾桨推力点低于主桨面造成的力矩,也只会沿旋转方向滞后90度让鸡头上仰

网友:
真的水平了?

网友:
1、50%油门时,把十字盘调平。
2、按沙发的方法检查一便。
3、装悬翼头,在50%油门时,使主桨转四个垂直方向都为0度(如不是,是因为十字盘质量差,调相应舵机连杆,主桨转四个垂直方向都为0度 )。
4、试飞时,用控面上的微调把飞机调稳,如偏离中心太多,调相应连杆。

网友:
正常现象,尾翼给的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鸡鸡不能正常右倾靠主桨水平分力平衡尾桨侧推力的话,那么确实应该左偏(左平移)。。。就算考虑尾桨 ...

哦,也许我的理论层面还没有达到您的高度吧,对于滞后90度还是无法正确的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哦,也许我的理论层面还没有达到您的高度吧,对于滞后90度还是无法正确的理解。

其实就是动量矩变化方向同合外力矩方向相同,循环螺距控制姿态的时候也是这个原理啊...例如副翼往右打的时候,其实是前方桨叶螺距小于后方,升力前小后大,感觉应该前倾,但效果顺时针滞后90度以后就是右倾了

网友:
飞起来平才是真的平

网友:
同样问题,留名研究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就是动量矩变化方向同合外力矩方向相同,循环螺距控制姿态的时候也是这个原理啊...例如副翼往右打的时 ...

可是机身没有旋转啊,尾桨推力还会让机头上仰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是机身没有旋转啊,尾桨推力还会让机头上仰吗?

旋转当然是指主桨的旋转,姿态控制都是基于主桨的陀螺效应。。其实尾桨推力线和主桨平面的垂直距离很小,所以力矩也是很小的。。。定点悬停时尾桨一共有3个效应:
1、侧推力使机身向左平移,所以悬停时机身会右倾来平衡。
2、尾桨对主轴的力矩与主桨对机身的扭矩等大反向,于是可以维持鸡头指向,这也是尾桨的主要作用。
3、尾桨对主桨平面的微小力矩与主桨的动量矩方向不平行,所以根据动量矩定理的微分形式会使鸡头轻微上仰(主桨逆时针旋转则低头),由飞控搞定。

动量矩和力矩方向由右手螺旋定则判断,例如主桨顺时针旋转,所以动量矩方向朝下,

网友:
什么三轴啊?不是K8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旋转当然是指主桨的旋转,姿态控制都是基于主桨的陀螺效应。。其实尾桨推力线和主桨平面的垂直距离很小, ...

这个不太懂,不过为什么是主旋翼平面而不是机身重心呢?还有如果机头上仰成立,尾桨由于逆时针旋转能否抵消这个力矩?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太懂,不过为什么是主旋翼平面而不是机身重心呢?还有如果机头上仰成立,尾桨由于逆时针旋转能否抵 ...

能抵消多少需要定量计算,反正这个量很小,几乎可以忽略,只是之前有朋友提到这个所以蛋疼地分析一下。。之所以考虑主桨平面是因为直升机是个大陀螺,你一边打副翼升降舵一边慢慢转动主桨,看看循环螺距的变化就清楚了,打副翼时改变的是前后升力差,升降舵改变的是左右升力差,和固定翼的控制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
十字盘水平只是调整的起点。实际情况下,由于尾桨的推力和制造,组装,重心等等的误差。每台机机的最优十字盘位置其实和绝对水平都有一点差别。

如果偏的很多的话。先用2楼的方法看看舵机一致性好不好。再看看是不是重心偏了。

最后如果稍微还有一点偏的话就属于正常范围了,微调一下舵机连杆的长度做一下相应的校正。个人的体会,调整到可以脱控基本稳定的原地自旋的时候就OK了。

网友:
十字盘是否在油门最高点,中点,最低点水平,要是还是右飘,控上微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抵消多少需要定量计算,反正这个量很小,几乎可以忽略,只是之前有朋友提到这个所以蛋疼地分析一下。。 ...

呃。。我的意思是考虑力矩不应该以重心来分析吗?而主旋翼平面中心显然不是机体的重心啊。

之前Eward这么说的:
直升机悬停时,对各个方向的力矩,是以自身重心作支点来转动的,所以,尾桨中心与全机重心连线只要平行于机身中轴(而不是即使尾桨与主桨不在一个平面上)就不存在纵向力矩使飞机倾斜,但只要尾桨产生推力,就会使直升机向左侧滑,这时必须全机向右倾斜来抵消这个侧滑力。

关于真直升机尾管为什么折起,其实说出来道理很白痴,是因为真直升机为了防止尾桨触地而做的措施,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尾桨较小(如贝尔407、云雀)和采用函道尾桨(如卡曼奇、EC120)的直升机尾管没有折起的原因。

另外,关于挥舞铰的问题,模型直升机的确有挥舞铰,但是其挠度远大于真直升机(否则3D的时候会把尾管砍掉),所以在悬停时挥舞铰的作用体现不出来。

网友:
调平器不平,从来不用调平器,一把数位螺距尺搞定一切

网友:
舵机同步性不好  要么就是机子震动

网友:
震动太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