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发动不起来了,求救

楼主(2013-10-17):
发动机:雷虎56
经过是这样的:新发动机加了油进去 , 然后启动起来了以后就一直匀速磨发动机,没有一直看着油,油就烧完了。最后副油尖声发动机停了。。。。
然后飞机放了一段时间以后,想再发动飞机试试。
到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启动器可以转动发动机一圈,第二圈就会卡住(手稍微使劲用内六角转可以转动)。
取掉火花塞,发动机里没有任何油,发动机可以轻松的转起来。
但是加上火花塞,又转不动了。只要加上火花塞,感觉发动机里的气就像拍不出去一样,
转起来费劲,取掉火花塞,气有地方排了 很顺畅。

请各位大侠指点下是什么问题啊?
1:和油针有关系吗?2:和排气有关系吗?
==================
可排除因素:发动机油满了转不动。

网友A:
这个情况和我前天遇到的一样  我的解决方法是将发动机拆下,把缸头拆开将缸套里残余的蓖麻油清理干净,然后安装好重新泵油发动,这些和油针没有直接关系。其实这个情况也说明你的发动攻击缸压很好,试试吧,反正我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操作上述步骤前你还可以试一下将飞机稍微侧过来一点然后启动,大概与地面承30°角启动试试,如果仍旧不行可以操作上述步骤

网友B:
启动器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器没电了

这个应该不太科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和我前天遇到的一样  我的解决方法是将发动机拆下,把缸头拆开将缸套里残余的蓖麻油清理干净,然后 ...

新的发动机也会有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和我前天遇到的一样  我的解决方法是将发动机拆下,把缸头拆开将缸套里残余的蓖麻油清理干净,然后 ...

在熄火以后之后的一段时间 我曾经 发动过一次 。。也发动起来了。。。而且发动机声音很给力。。

然后现在放了一段时间 就卡成这样了。。

网友C:
像卡住一样正常的,不卡住反而不正常,说明活塞密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卡住一样正常的,不卡住反而不正常,说明活塞密封好

转一下 然后就卡住了 。。用点力的话 转过去就不卡了。。。。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卡住。。。。启动器也卡住。。。发动不了飞机啊 。。头疼。。。

网友:
启动器不给力,,换一个!

网友:
你按我说的先试一下把飞机侧成与地面大概30°角来发动,不行再拆下来清洗。启动器神马的不需要换的,当然要检查电力是不是够啊 哈哈

网友:
"没有一直看着油,油就烧完了。最后“副油?”尖声发动机停了。"

明显是 贫油 熄火 ! 居然 缸压 还那么大 !不错 哦!(不是广告吧!)

网友:
过路拿分。

网友:
爽飞600N回来,问下LZ,搞定没有呢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 发动机里油太多了啊。
你把火花塞拆下来,启动几下看看有没有油从火花塞的地方喷出来。
然后在拧上启动试试

网友:
排除淹缸的话,很有可能是启动机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