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6.5老是要我按遥控器上的Reset键

楼主(2013-10-17):
G6.5老是要我按
遥控器
上的Reset键,以鉴别是否是原版的,咋办?

网友A:
那個鍵是要在摔機或想重新復位時使用 另外就是練習中 可以隨時還原 退回剛才的位置重飛 ~
除了原版 飛天的搖桿也有這功能~

楼主:
但我用的是飞鹰模拟器,futaba遥控器,那我咋办呢?

网友A:
論壇之前有人 登出分享 你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論壇之前有人 登出分享 你找下~
谢谢!

网友B:
机修工大大发过贴的,好像先运行G6,最后插发射机就不会了

网友C:
不要按到键盘上的空格键,用X键来复位飞机。

网友D:
油门放到底,按r键复位飞机,我的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上面三位的回复,但对我的G6.5都无效。

网友E:
我的也無效,求解。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步骤如下:
步骤一.
在游戏界面中点
模拟
,下拉选择
设置
,再点
Physics
,右边的
自动复位延迟
中 选择大于0的数字,也就是不要手动复位。
步骤二
在游戏界面中选择
“遥控器”
,然后选
第二个遥控
,
炸了之后就不会显示RESET了
而且再重新选择任何 遥控器,都不会弹出了,重新打开一次游戏只要重复步骤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