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用1404做个电子开关,哪位模友能提供下电路箘图

楼主(2013-10-17):
小电流开关控制大电流直流电机的,以前我有个只要加二个电阻就可以的电路图,现在不见了,哪位模友能提供个电路图,非常感谢!

网友:
只用两个电阻(2-4S用一个都可以)控制MOSFET是可行的,但只能带电阻负载,电机负载需要反并联一个二极管在关断时给电机的反向电动势一个通路,否则MOSFET会击穿。

楼主:
能给个图吗?

网友:
最低2S,1S不能用,那个R2是抗干扰的直通也可以,5S及以上把R2换成2.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