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疆精灵油门行程的问题,困惑啊

楼主(2013-10-17):
朋友的精灵第一次拿来玩,当新机重新调试,升级了固件4.0,遥控器改为反美国手(个人习惯),在遥控器本身和用2.18的调参软件里都做过遥控器校准,打算先在房间试飞一下,GPS暂时忽略,模式打在姿态模式,通电自检正常,然后LED开始三红两黄或三红两绿的循环闪,先不管它继续掰杆启动电机,电机启动正常,然后推油门,问题就来了,50%以下的油门位置,电机不加速,只有推到60%左右才开始加速,当推到80%左右再拉回,原来50%以下的位置感觉有输出了,也能随推杆控制。
去搜了论坛大概说是要调电调的油门行程,有的说不用,那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原因出在哪里?谢谢各位指点一下。
在做遥控器校准以后,从软件上可以看到油门和各通道的行程是对的。

另外三红两黄或三红两绿的循环闪在说明书里也没有提到

网友:
精灵貌似不用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我也不确定哈,没玩过精灵

网友:
请先详细看 PHANTOM 的说明书后在使用。

关于你的 油门问题,phantom的固件就是这样,油门>50% 后才会起飞。

说明书中截图。

说明书中截图。

网友:
校准遥控器,出现三红两黄或三红两绿的循环闪,说明有摇杆不在中位

网友:
的确应该先好好看看说明说!

网友:
50%後起飛正常,三紅是gps無訊號 二黃姿態模式油門未在中央位置  二綠gps模式油門未在中央位置

网友:
飞之前先详细的了解说明书,不要盲目的飞,那样有可能造成损失。
精灵、NAZA、WKM都是50%以上的油门才起飞的,起飞后油门回中到50%就是悬停。油门拉到10%以下10秒钟不拉回电机就停转。
精灵美国手改日本手:
1. 把右边油门弹片和弹片螺母拆下,弹片螺母装在左边的螺母孔位,再将油门弹片固定在弹片
螺母与螺丝孔位上;调节弹片螺母上螺丝的高度,可以调整油门的手感(松紧);
2. 把左边回中拉杆和回中弹簧拆下,将二者按照在左边的配合方式装在右边相应位置(靠遥控器中间位
置),调节“调节螺丝”的高度,可以调整摇杆的手感(注意:回中弹簧弹性较弱,拆卸及装配时请
勿过度拉伸弹簧,以免造成损坏)。
3. 把通道相应的导线插接位置作相应的调整,即把通道2(AIN2)和通道3(AIN3)的排线插头对调位置
即可(请注意插头的插入方向)。

网友:
为啥都不仔细看说明书呢,奇怪。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结合各位的说法,已经有思路了,说明书之前也看过很多了,不过说的不是很清楚,比如闪灯是序列组合来看的,我之前分开看也没想到。
对于遥控器的油门摇杆,精灵是默认自动回中位的,也就是和其它通道一样,我之前还觉得奇怪,就改成和其他控一样的不回位,拆了弹簧,飞起来之后才发现精灵是50%以上才有油门输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油门摇杆要自动回中,防止切到手动模式油门太低突然摔机,可见精灵确实是专为初学者设计的。
以前都用零度的X4X6,现在第一次用大疆的精灵哪吒,难免会有小白问题,谢谢大家了,主要是魔友圈子太小,周围没人玩,只能闭门造车再去论坛潜水了。

网友:
解决了就好。有论坛就是好!DJI技术技术支持还是比较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