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关于vbar。连线问题和pc软件问题

楼主(2013-10-17):
入魔有段时间了。机型为450。550。t8fg
新入700一部。对v8安装有些疑惑
之前用大黑8飞550。6208普通接收机。
最近和700一起入手了mini中国版和sbus接收机。
请教下sbus线分别接大v8和迷你v8的哪个接口?
pc软件。大v8和miniv8可以用同一个软件吗?
因为迷你还没有安装。
之前用大v8的时候。pc里关于v8 安装方向上显示的是大v8的传感器图像
记得升级大v8 的时候。下载pc软件好像也是分v8 和miniv8的。
不知道能否通用?

sbus接线的方式可否请众模友图片解答一下?
可以的话连普通接线方式一并贴出。
做个整理

网友:
是一样的软件。。。其实你电脑USB自己接一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
朋友我刚入手600低压舵机版本不知你700是否高压舵机,我的600E 接收6303 MINIVBAR 接线方法如下:

  接收机6303同6208 接收机上插2颗线,一个是电调线插入3通道 一个插S BUS。SBUS 出来的线接MINIVBAR的RX C接口。我的BEC线接在RC B接口。4个舵机现分别是 尾舵机接VBAR的RD接口  CH3接副翼舵机     CH2接螺距舵机    CH1接升降舵机。    螺距舵机是左边的 ,副翼舵机是右边的,升降舵机是后面的。不知道我说的你能不能懂。

楼主:
bec接rcb?你是说rxb?  vbar直接连bec吗?我的是高压版。bls255 256。
之前理解为。接收机接sbus 电调 和供电。一根sbus线接v8 同时sbus给v8供电。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bec接rcb?你是说rxb?  vbar直接连bec吗?我的是高压版。bls255 256。
之前理解为。接收机接sbus 电调 和 ...

对 我打错了 是接RX B不是 RCB  。我没连接过高压舵机 不敢下定论。不过我的理解就是既然是高压舵机不就把BEC 去掉不久可以了呗,小电池给VBAR 供电插RX B    RXC接SBUS线   接收机上3通道接电调 在接SBUS 。 仅供参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