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保姆能冲4s电池吗

楼主(2013-10-17):
a6保姆能冲4s电池

网友A:
可以的,直接插6S孔那,插不进去要那个卡的地方要削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直接插6S孔那,插不进去要那个卡的地方要削掉一下

哦,,,插那里都 行吗,,还是靠左边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插那里都 行吗,,还是靠左边插

+ -你自己看一下,黑色是负极的很简单的

网友A:
靠左边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左边插

谢谢,明白了

网友:
你好,问一下,你的A6充电器风扇一开机就转,还是什么时候转啊?。我的用了这么久从来没见过它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