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 头追怎么链接呢!

楼主(2013-10-17):
如题  devo10  头追怎么链接呢!    现在控上已经显示了链接状态了!    控上需要怎么操作呢!    头追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左微调或右微调拔一下,还要设置通道。
具体把控的说明书看两三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微调或右微调拔一下,还要设置通道。
具体把控的说明书看两三遍

这一步我做过了~!    在教练模式链接  关闭的情况下控的油门是0%    但我一切换到教练模式  就44%的油门值了!

网友B:
开源头追???搞不定寄过来我给你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源头追???搞不定寄过来我给你搞吧

头追搞定了~!    现在就是控不会设置............

网友A:
头追的通道对吗?
控上面把油门通道不给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追的通道对吗?
控上面把油门通道不给控制

这个就不太会了    所以发帖请教一下呢!   怎么设置头追的通道呢!

网友A:
设置头追的软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头追的软件上

3Q   回头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