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请问无刷电机可以做驱动电机么?

楼主(2013-10-17):
之前一直玩多轴,最近看上坦克,手头有三台 2814 KV840 的外转子无刷
电机
,看是不是能用在坦克驱动上,如果可以有没有专门的减速箱。

楼主:
还有,那种车用的电子调速器可以驱动这种外转子电机么?我个人觉得应该没问题吧。但是手头没有现成的。。

网友A:
无刷电机要用无刷电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要用无刷电调啊
我知道啊,有车用的无刷双向电调啊。

网友B:
应该可以!就是无刷的低速启动性差点!